[Other] 谁能说说银灿、慧荣等主控方案各项优劣性能

楼主(2022-01-13):
刚入门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银灿:IS903挺好玩儿,MLC,软件简单设置方便,简单几下就可以开低格模式;
惠荣:老的不好玩,新的3281AB挺好玩,支持旧的MLC;3280太贵玩儿不起;2246EN好玩儿,2246XT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灿:IS903挺好玩儿,MLC,软件简单设置方便,简单几下就可以开低格模式;
惠荣:老的不好玩,新的3281AB ...

多谢指教!

网友A:
先拿报废的便宜的学学焊功
比如安国的6989 BGA152板子或者更便宜的好的
再搞点便宜的正片颗粒
练手

练习的差不多了再上

网友B:
银灿:903很好玩,界面简单,都是中文,设置好了开卡很容易,速度较快,没有4K,双通道,能贴俩4CE的片,10多块可以玩
慧荣:2.0的盘挺快,3.0的也可以,兼容性好,功能也挺花花,开卡界面较复杂,基本都是英语,玩6了添加参数很方便,可以自己添加一些原来不支持的片,3.0的一般10元以下
芯邦:神器!市面上的片绝大部分都支持,中文界面,设置简单,量产很慢,功能也可以,速度较低,读18写6的样子,质量挺好,5元1片入门超级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灿:903很好玩,界面简单,都是中文,设置好了开卡很容易,速度较快,没有4K,双通道,能贴俩4CE的片,1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拿报废的便宜的学学焊功
比如安国的6989 BGA152板子或者更便宜的好的
再搞点便宜的正片颗粒

哈哈哈,焊工绝对没有问题,已有三十五年工龄

网友C:
我只玩903和SM2246甩,感觉简单方便,性能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玩903和SM2246甩,感觉简单方便,性能也不错

903玩过多少片,稳定性兼容性如何

网友:
903稳定性好,支持的闪存多,玩的人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