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太阳能灯

楼主(2022-01-13):
  老丈人说门口要装个太阳能灯,在淘宝看了不知道买那种好,各位有推荐嘛?图片这种怎么样

网友A:
450KW.H的大灯
这是个什么鬼
能存450度电?这电池也相当的硕大啊
450度电够我夏天开空调用一个半月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KW.H的大灯
这是个什么鬼
能存450度电?这电池也相当的硕大啊

卖家只说是型号

网友B:
甩根线装个led灯得了,一年2盒烟的电费,弄太阳能可就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甩根线装个led灯得了,一年2盒烟的电费,弄太阳能可就贵了,

我也怎么想呀,别人可不是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50KW.H的大灯
这是个什么鬼
能存450度电?这电池也相当的硕大啊

W-H在这里表示是型号和序号的意思,因为设计广告的没学过物理,只学过语文和算数。像是前段时间看到网上卖强光手电的说可以远射360000KM。所以据此得出一结论:只要是商品广告,必定要吹牛逼(反正吹牛逼也不用交税),不会吹牛逼的都不好意思出来做广告。

网友:
现在的太阳能灯的广告太无耻了,越是这样我越是不买

网友D:
我家装了一个一拖二,200多块,太阳能板6V/4.6A,阴雨天充几天还充不满,不是带感应的,每天不用还得用遥控器关灯,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装了一个一拖二,200多块,太阳能板6V/4.6A,阴雨天充几天还充不满,不是带感应的,每天不用还得用遥控 ...

我买了图片这款发来板子小了,卖家又补发一块过来,我量短路电流有4a工作电流我没量嫌难拆,和你一样也是带遥控的,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保护板会不会饿死点到天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W-H在这里表示是型号和序号的意思,因为设计广告的没学过物理,只学过语文和算数。像是前段时间看到网上卖 ...

实际上连450000“J”都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