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放的铁锂电池貌似还是有可能修复的

楼主(2022-01-13):
一节5号的铁锂电池,放儿童玩具里过放了,电压只有0.2V左右,冲不进电,然后试了下用可调电源,电压3.2V,限流50ma,冲了2个小时左右,可以正常充放电了,容量有没有影响不知道,至少能使用了。不是说铁锂就怕过放吗?

网友A:
貌似不光是锂电池,只要是充电电池都怕过充和过放
只不过偶尔一次的过充和过放就那么回事儿呗
没有显著的影响?

网友B:
我记得磷酸铁锂电池是怕过充但不怎么怕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磷酸铁锂电池是怕过充但不怎么怕过放

不是吧,我记得是怕过放不怕过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光是锂电池,只要是充电电池都怕过充和过放
只不过偶尔一次的过充和过放就那么回事儿呗
没有 ...

以前是听说铁锂过放一次就完蛋了,而且这次确实过放以后用普通充电器充不进电了,不知道是不是都可以用可调电源复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是听说铁锂过放一次就完蛋了,而且这次确实过放以后用普通充电器充不进电了,不知道是不是都可以用可 ...

我现在是见到不输出的电池就直接扔到有害垃圾的垃圾桶里面
之前给一个老哥换手机电池,当时没放解胶剂
卡片插进去
直接冒火星子了
大力直接把电池薅下来
把手烫起了个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磷酸铁锂电池是怕过充但不怎么怕过放

应该不是的,我有一组4节大单体铁锂,半年多没充电,饿死,并且鼓包了,鼓包了,全部鼓包了

网友:
锂电池或者铁锂电池,过放后,用智能的充电器充电,一般都会因为电压超低而被拒充。此时接上普通的开关电源,用较小的电流强行充电,就可以使电池电压恢复到其化学能电压附近。然后就能用充电器继续充电了。

过放会损坏电池,并比一定是一次过放就彻底损坏,只能理解多少会影响其寿命或者减小其容量的。
我多次遇到过过放的电池,极少数电池用以上方法也无法恢复其充电功能,只能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