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新版磊科S5G千兆交换机拆解,顺便换个三洋OS-CON

楼主(2022-01-13):
机身采用哑光工艺处理,斜条纹错落有致,一张名片的大小,小巧玲珑

DC 5V供电,1路DC-DC 3.3v输出

RTL8367S,10/100/1000M交换机控制器

片式网络变压器,可以直接焊接在主板上替代原来的传统变压器,通过绕制在磁芯上的两组电感组成变压器,再加上一颗共模线圈进行滤波,其功能与传统变压器一样

电源输入端铝电解电容

绿色0603封装LED指示灯

顺手把铝电解换成三洋SEPC系列OS-CON,470uF/16v

网友:
电解换固态,容量减半,或者三分之一,就OK了。

网友:
现在的交换机真是越来越小了
连网变外壳都干没了

网友A:
感觉板子也适应摩尔定律了,集成度越来越高,周边元件越来越少。

网友:
差不多啦,企业级的做工也都简洁了。

网友:
现在交换机都涨价,用料也减少,这种网变应该更好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板子也适应摩尔定律了,集成度越来越高,周边元件越来越少。

拆机风扇无刷驱动版也是,早期AVC涡轮2点8安LB11967有很多外围元器件可以改,调输入电压范围软启动时间等,后来AVC涡轮2点4安缩水成单片机,外围变少无法调参数,从早期版本玻璃钢电路板,缩水成酚醛树脂电路板。台达2点7安涡轮一直是玻璃钢电路板,以前4颗大功率管版本启动快,新款涡轮金属电机1点8安,缩水成2颗复合mos小功率芯片软启动慢。

网友(2023-03-29):
5V供电的滤波电容,几乎不发热,换不换无所谓

网友B:
可以改成12V供电吗?弱电箱里集中供电,5V不大方便呢

网友:
真是进步了,越做越小,效率高,功耗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成12V供电吗?弱电箱里集中供电,5V不大方便呢

弱电箱12V供电接个5V转换,这种交换机电流不会大的。

网友(2024-02-14):
能刷网管不8367

网友:
该省的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