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麦博M-200低音炮拆解

楼主(2022-01-13):
麦博M-200低音炮拆解
由于低音炮的线控丢失,所以把低音炮拆了!

功放板是铝板,散热肯定没问题。

铭牌标识

低音炮的样子

电源线被别人剪了

拆拆拆,螺丝

一睹芳容

功放板

三个功放管

两个大电容

3300uf容量

是国产的D2030A功放管

低音的电位器

热熔胶有点老化了

功放板背部没有元件

用论坛神器照照

居然没有看到保险丝?差评!

这个胶水打的太不忍直视了!差评!!!

拆下喇叭,还算不错,很有分量

挺厚的

4.5寸的低音喇叭

这板子也拆下

最为诟病的就是需要线控,没有线控真是没法用,差评!

变压器还不错,挺重的。

拆完了,留着当配件用,也可以挂小黄鱼当配件出掉。谢谢观赏!
END

网友A:
麦博M200刚出的时候,声音不错,200元左右拿过一些。后来越来越烂,再也没拿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麦博M200刚出的时候,声音不错,200元左右拿过一些。后来越来越烂,再也没拿货了。 ...

恩是的,后来做工越来越差了

网友B:
之前大学时候在站里面的仓库里翻到一个麦博的低音炮
那低音
三楼fire in the hole
一楼都能double kill

网友:
九几年,电脑城配电脑标配的2.1音响

网友:
电路板看起来就很low

网友:
线控自己能做一根的……

网友:
跑跑电路,线控也许可以去掉。我经常把电位器去掉使用。

网友:
怎么没看到音频输入接口。

网友:
做工比漫步者还差很多了,还好当时没买这款音箱了。

网友:
找个S端子插头、3.5mm立体声插头、双联电位器、双芯屏蔽线,连接好后就可以当线控了。

网友:
万能宝坑多多船家鱼肯定能找到配件。不过还是盈佳的效果较好至少是双运放.

网友:
线控?不就是可以控制音量吗?我觉得有两种方案解决:1,从电路板接音频输入线,由电脑或者类似的音源控制音量,把这个当作后级功放使用;2,找一根S端子线,自己接电位器和输入线。我自己优先会考虑第一种方案。

网友:
看里面的做工也不怎么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大学时候在站里面的仓库里翻到一个麦博的低音炮
那低音
三楼fire in the hole

看来你在二楼,哈哈

网友:
音频输入在线控上,这个音箱我见过

网友:
这个牌子还没消失吗?

网友:
这个型号感觉卖了好多年了

网友:
2.1必备黄胶

网友:
只有低音炮就没啥用了。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