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32605磷酸铁锂电芯插上充电就显示充满了一拔掉充电头就马上直掉到13.5V

楼主(2022-01-13):
定制回来的32605磷酸铁锂电芯 4串2并 12V电池组。前期被误导用12.8V恒压充。坛友们指点后才知道应该冲14.4V 现在发现的确耐用了许多。但是在补充电的时候发现用14.4V恒压充满后,显示电池两端是14.4v 充电电流也几乎为0了应该是充满了,结果一拔掉充电头,电池两端电压马上变成了13.5v 请问这是正常情况吗?这样情况我这电池组是真的充满了吗?

网友:
是虚电,老化内阻变大了。多个电芯或者一个坏了。

网友:
马上掉电不太正常,慢慢掉电还有可能,先用着吧,估计就是老化了而已,不行了换就是了

网友A:
因为有一节或者两节电池率先到了3.65伏保护了,其他电池就无法充电了。

网友B:
锂电池充电还是建议恒流充 ,当然理想的状态是涓流-恒流-涓流。磷酸铁锂移除充电器后缓慢掉到3.3-3.4V是正常的,放电平台约3.3-2.3V。

网友:
本来就会掉电压 对于磷酸铁锂是正常现象

网友:
掉是正常的,掉这么快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一节或者两节电池率先到了3.65伏保护了,其他电池就无法充电了。

正确!没有均衡充电功能的保护板,就是这样的德行。
某节电池先充到3.65V,保护板动作,切断充电电流。此时若测量电池外的电压,那只能测量出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也就是14.4V。断开充电电源,此时此时测量出的电压才是电池真实的输出电压,必定立即降低示数。

这个现象可以在断开充电器电源的时候,直接测量电池两端的电压,就会发现这个电压是低于电池经过保护板后的输出端的电压的。

楼主:
真心感谢以上所有回复的坛友。有你们真好

网友:
显然是电池电压不均衡了

网友C(2022-02-19):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充电还是建议恒流充 ,当然理想的状态是涓流-恒流-涓流。磷酸铁锂移除充电器后缓慢掉到3.3-3.4V是正 ...

磷酸铁锂截至电压3.6×4=14.4V。去掉充电器半小时内电压降到3.45×4=13.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磷酸铁锂截至电压3.6×4=14.4V。去掉充电器半小时内电压降到3.45×4=13.8V。

正常,铁锂电压会回落的,一般单节3.65

网友D:
铁锂的维持电压,基本代表了电池的荷电能力。
少数精品能维持3.45-3.5v。
大部分在3.3-3.4v,
不低于3.2v的算是合格。
放电平台基本在3v以上,低于3v的容量少于10%,只有测试意义,没有实际使用价值。

网友:
缓慢回落正常

网友C(2022-05-05):
引用 网友D:
铁锂的维持电压,基本代表了电池的荷电能力。
少数精品能维持3.45-3.5v。
大部分在3.3-3.4v,

高手,刚试过充满电放置了一天的2串1100毫安的18500铁锂电压是6.80V,昨天充完四五个小时测是6.95V。
电池有保护板,我在想是不是保护板自身有耗电。保护板的静态电流标注是30ua,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水平,也不知道是不是乱标,也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刚试过充满电放置了一天的2串1100毫安的18500铁锂电压是6.80V,昨天充完四五个小时测是6.95V。
电 ...

拆了保护板,也是一样

这个电池,就这特性

网友:
A123 26650磷酸铁锂电池组,我用UN A6充电器,设置3.65伏截止。一周后测量,4组全部为3.5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