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几颗长了小尾巴的螺丝

楼主(2022-01-13):
  无意中看到几颗螺丝,仔细一看比普通自攻丝多了两小尾巴(铜丝),有的铜丝已经断了,兄弟们一起看看这螺丝干嘛用的呢?

铜丝导电用的吗?

网友:
应该是怕材料松弛粉碎脱落的一种固定设计吧,转进去以后可以增加卸载的阻力

网友:
类似鱼钩的倒刺,防松的

网友:
类似弹垫的作用,防缓的

网友A:
这是链带钉,那(铜)铁丝是把钉子连成一排,像机关枪子弹一样,使用专门的链带钉枪,打包用的

网友:
哈哈,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B:
这个是卷钉,铜丝是做链带的。卷钉是一盘,每个钉子用塑料的弹链或这种铜丝互相穿起来,形成一串

塑料的链带,钉子打进去以后链带孔就豁了,形成一个一个大洞。   铜丝链带的那,铜丝被切断留在钉子上,拆出来就是你看到的这样,每个钉子带一段铜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链带钉,那(铜)铁丝是把钉子连成一排,像机关枪子弹一样,使用专门的链带钉枪,打包用的 ...

谢谢科普知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链带钉,那(铜)铁丝是把钉子连成一排,像机关枪子弹一样,使用专门的链带钉枪,打包用的 ...

这样一说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卷钉,铜丝是做链带的。卷钉是一盘,每个钉子用塑料的弹链或这种铜丝互相穿起来,形成一串

塑料的链 ...

谢谢科普知识

楼主:
找了个图片,这种差不多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
经鉴定这是杨叫兽电击专用神器,铜丝是上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