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为啥科士达的UPS,新机就不能切换供电?

楼主(2022-01-13):
前几天隔壁单位高压放炮,导致国家电网变电站整条供电线路10KV支路跳闸,我们的通讯机房,对供电连续性要求高,发现三台科士达的UPS全部没切换上来,后来反复断电测试,还是无法供电,怀疑是浪涌把UPS烧了。

又申请买了三台主机,还是科士达的
结果今天厂家来安装好,试着测试一台,还是不能切换供电,后面两台都不敢断电测试了,测试一次万一不供电,影响很大

网友A:
这问题不找厂家吗?是操作问题还是设备问题。UPS断电不切换要UPS干嘛呢。

网友:
现在还用着20年前的科士达,

网友B:
这种问题,查蓄电池吧,蓄电池老化、内阻大,表面看着有电,一带载放电电压瞬间下跌,UPS就低压保护关机了。
还有,新装的UPS,哪有用工作负载测试功能的,肯定是用假负载进行测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查蓄电池吧,蓄电池老化、内阻大,表面看着有电,一带载放电电压瞬间下跌,UPS就低压保护关机了 ...

你说的有道理,当时没往这方面想,总以为换上去就没问题的。厂家的人也在现场,都没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不找厂家吗?是操作问题还是设备问题。UPS断电不切换要UPS干嘛呢。

切换一次损失很大,不能试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换一次损失很大,不能试错的

难道设备不是双电源供电吗?另外现在还能申请窗口期去测试,真有问题了不起作用,不是损失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设备不是双电源供电吗?另外现在还能申请窗口期去测试,真有问题了不起作用,不是损失更大。 ...

双电源供电,但是UPS只有一路。其实售后更换和我无关,只是上论坛探讨一下技术问题。
后来又经过测试找到原因了,蓄电池组过放电导致内阻特大,蓄电池都报废了。
厂家带来可以在线测量的内阻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电源供电,但是UPS只有一路。其实售后更换和我无关,只是上论坛探讨一下技术问题。
后来又经过测试找到 ...

UPS检修更换时候检查电池算基本操作吧,更换的人太不专业了。

网友(2022-10-22):
电池,现在都智能管理,电池不用也要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