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担心拆不动生锈的铁水管,用丁烷喷枪或工业电吹风能顺利拆下吗

楼主(2022-01-13):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拆卸生锈的水管件,担心拆不动,用丁烷喷枪或工业电吹风能顺利拆下吗?丁烷喷枪哪种好?为什么丁烷喷枪有  可倒置的   和 只能竖立的?哪种品牌质量好?在哪买比较好?

丁烷气罐一次用不完的话, 可以放下次用吗?还是说,丁烷气罐一旦开封, 气体就必须马上用完,不用完的话,丁烷气体也会漏光?

家中铁水管因年代久远生锈了,主进水管40铁水管,有水,丁烷喷枪或工业电吹风能顺利拆下吗?
生锈的螺丝能用喷枪拆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最近看别人在铺设 铁水管路,使用了液体密封胶, 涂在管件上。
但这个师傅自己说,搞错了,要拆开铁管件,但因为 涂了液体密封胶,用管子钳  也拆不开。
这个师傅  说必须用加热的方法来拆开了。  他打电话给卖工具的店铺, 说要一个喷枪,一个丁烷气罐,
卖工具的店铺说,喷枪30元/个,丁烷气罐10元/罐。    师傅和我说,喷枪是要30元/个,但丁烷气罐7元/罐,才是正常价。

因为急用, 这个师傅买了  丁烷喷枪 和 丁烷气罐
使用喷枪一加热,  再用管子钳, 就能拆下铁水管件了(液体密封胶松动了)

我上淘宝搜了一下,  丁烷喷枪 12.8元/个,也有卖。  只不过,这种价格的丁烷喷枪 只能竖立的,
  还有  可倒置的丁烷喷枪,价格就贵多了。  实体店的价格,比淘宝的价格贵这么多吗?(实体店的丁烷喷枪,质量更好吗?)

网友:
丁烷气罐一次用不完不会漏
工业用的热风枪可以拆涂了厌氧胶的水管,但生锈的不一定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我这边都是铁水管到水表,然后就入户了,后面就是我自个接的PPR管。

网友:
丁烷气罐是自封的,拆掉火头就可以自动封闭起来,加保护盖以后就储存了,不需要单独处理。

喷枪有预热管的就可以倒置,没有的不能倒置,液体丁烷流出预热管会强制其气化后再喷出,火焰是稳定的,而没有预热管的话,可能是液体喷出火焰不稳定,如果初期温度不够甚至出现滴流火很危险。

有丁烷喷枪就不需要电热风枪了,那个热度已经足够拆解。

对液体生料带分可拆和不可拆,不可拆就非常难拆,本质就是厌氧胶。 高温烧软它才可拆,冷态拆不动的。
丁烷的价格没法说因为纯度不一样,你作为拆管其实无所谓的,便宜也可以。       有些需要无黑,有些需要低温使用,就会对丁烷的纯度有要求了。甚至超低温环境放弃丁烷使用高纯度丙烷气做燃料。

网友:
有空间的话,用两个锤子对点砸几下就行

网友A:
所以有条件还是常用的白色生料带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有条件还是常用的白色生料带方便!

生料有些时候停不住,比如安装阀门要求扳手朝外平着,结果管扣不是锥形的,拧不紧结束时候扳手不正等问题。会用到液体生料不可拆,粘在那个位置上。保证手柄是正的,且可以操作不转。

网友:
这个年代的水管,哪有用胶的。大多是生料带,或者麻丝

网友:
别瞎折腾,水管只是表面生锈?为什么要拆?
40管的水压很高除非你能关掉总水闸,不然拆开十分钟你家就半米水深了。
要做就大管整条换掉才好,不然都是白折腾。
用钢毛刷,沙纸动铁锈,涂油漆再用20多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