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瓶车防盗功能可以去除吗

楼主(2022-01-13):
电瓶车关电后,按下喇叭,再碰电瓶车报警响。控制器上的防盗电源和防盗报警插头都没接,用的是五线三合一喇叭,电门锁上就一红一黑两线。请问这个报警功能是不是喇叭程序自带的,能去除吗?谢谢。

网友A:
拆开喇叭,里边电路板上有个像CA,CN电容(或者说是多半截保险管)的管状物,一般是蓝色或者黑色热缩套,两条腿轴向引出,(就是他们所谓的T12烙铁里边的唤醒器,滚珠开关)这个东西去掉后,就算进入戒备状态,也不会触发,我的,说的,你的明白?

网友B:
楼上低成本解决办法太麻烦。有个简易解决办法如下。我的,说的,你的明白?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喇叭就是防盗器本身   震动检测都在里面   控制器的防盗 是用于连接防盗器实现锁电机使用(就是短路相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低成本解决办法太麻烦。有个简易解决办法如下。我的,说的,你的明白? ...

你说的还不如直接直接扔了  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喇叭就是防盗器本身   震动检测都在里面   控制器的防盗 是用于连接防盗器实现锁电机使用(就是 ...

我这个没锁电机功能,就是碰,震动,响,主要是在厂区,小区骑,万一响太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喇叭,里边电路板上有个像CA,CN电容(或者说是多半截保险管)的管状物,一般是蓝色或者黑色热缩套,两 ...

谢谢,有时间拆开看看,还没拆过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低成本解决办法太麻烦。有个简易解决办法如下。我的,说的,你的明白? ...

谢谢,有空接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还不如直接直接扔了  得了

拆了转向灯提示和喇叭都没了

网友:
几年前看到的通用做法都是控制器带防盗功能,出来个三线接头,然后连接着防盗器,可以直接 拔了就行了,不会妨碍正常使用。

现在的新型的不知道了

网友:
要想解决还得拆开去掉震动开关  要不锁车时候不开报警  记得是连开两次上报警吧

网友E:
最最简单的办法:把两个耳朵堵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时间拆开看看,还没拆过这东西。

这玩意有的粘得不结实,随便一拧就开,但是也保不齐有舍得用胶水的,我以前盘一个电动车维修店,其中的配件里就有这玩意,研究了好一阵才琢磨明白怎么回事,好像蓝线是直接跟电瓶正极连的,反倒红线是受控于电门锁的,这样确保有待机电,然后关电门,按(经常是不小心碰到)喇叭开关,就会出现.--...的声音,进入警戒,基本上你人还没离开就开始吱哇乱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最简单的办法:把两个耳朵堵上

我门市还在和平家园的附近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个哥们推着个电动车,就吱哇乱叫的来了,让我给把电瓶箱上的BUZZ给干掉,说是自从让人给换了一根电源线后,光穷叫唤,(应该是原来3P的电源线,换的普通2P的,少锁线,不能关闭BUZZ)结果我给他拆开了电瓶箱。拔掉那玩意的小黑仨儿插件,装上,落了个谢谢干掉是干掉了,老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