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春节假期,在家撸灯,淘宝年货节,满199元减15元,上不封顶,入配件好时机

楼主(2022-01-13):
春节假期,在家撸灯,淘宝年货节,满199元减15元,上不封顶,入配件好时机
活动时间:1/09 20:00:00-1/15 23:59:59每满199减15,上不封顶,

同时还支持跨店满减!!!

各位坛友,可以到店铺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LED灯具改装板,或者灯具套件之类的,
用得上的,可以撸一些,趁着假期有空闲,在家里面改装改造一些灯具,也是一大快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74.e40e4735PYHoEk&id=652190672379

大品牌欧普心星系列LED改装套件,改装灯具,方便实用.
家里面吸顶灯不亮的,用这款LED模组,改装很容易,LED模组自带三颗磁铁,只要把原灯具的镇流器和荧光灯管拆掉,LED模组吸到灯具底盘,模组外露的两条线接220V AC的火线和零线就可以了

请注意:改装灯具时,一定要切断电源,安全用电!!!!!!

还有日本NEC灯泡,灯泡外壳和电源做工,确实非常的优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w5002-6762922881.3.73556b5aVS9lIO&id=572635499492&scene=taobao_shop

楼主:
春节假期,在家撸灯,淘宝年货节,满199元减15元,上不封顶,入配件好时机
活动时间:1/09 20:00:00-1/15 23:59:59每满199减15,上不封顶,

同时还支持跨店满减!!!
整箱日本原装NEC灯泡包邮的链接,我重新做了一个链接,方便有需要的朋友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11.60874735frg8wR&id=667573923772

原装NEC灯泡(输入电压:100V AC),整箱包邮,赠送400V电解电容和E27免焊灯头
一箱装48只灯泡和48颗电解电容,48只E27免焊灯头及铁钉(本来一箱是装50只灯泡,要留出两只灯泡的位置,用来放置400V电解电容和E27灯头)

整箱拍下,包邮非偏远区域,拍下请联系客服修改价格!!!

请注意:1.这款灯泡,输入电压是100VAC,不能直接在国内使用的,必须改装后,才能使用的;
           2.没有动手能力的,请勿拍下;
           3.改装过程中,请注意用电安全!!!

灯泡尺寸:整灯高度:112mm(含E26灯头尺寸),最宽处:60mm(面罩处)

DIY改装方法:
1.剪开灯泡的E26灯头,焊开顶部的焊锡,就可以取下灯头;
2.用斜口钳,剪下200V的红宝石电解电容两只脚,红色薄膜电容剪下一只脚(让红色薄膜电容开路就可以了);
3.用烙铁把400V电解电容焊接到原200V红宝电解电容位置(一定要注意区分电解电容的正极和负极);
4.拧紧E27免焊灯头,装上铁钉(由于塑料件是有螺纹的,拧紧之后,灯头就不会松动的);
5.这样就完成DIY改装了,灯泡就可以在国内220V AC电网下正常工作了(请勿在全密封灯具内使用,这样散热环境差,会缩短灯泡寿命);

LED灯泡中的诚意之作,用料考究:
1.日本东芝(TOSHIBA)4N60贴片型MOS管;
2.美国IWATT公司IW3620隔离型驱动方案,性能稳定,安全可靠;
3.日本红宝石(RUBYCON)电解电容(初级位置),105℃耐温;
4.日本尼吉康(NICHICON)电解电容(次级位置),125℃高耐温;
5.美国科锐CREE MX-6贴片LED灯珠;
6.散热器采用高效散热铝外壳,表面进行氧化处理,外观及手感极佳;

该产品选料和做工极为优异,极具美学设计,是一款不可多得的好灯泡.
一箱灯泡,原设计是装50只的
NEC标记
400V电解电容,和E27免焊灯头及铁钉
要取出两只灯泡,用来放置400V电解电容和E27灯头

所以,一只就只能装48只灯泡了

DIY改装方法:
1.剪开灯泡的E26灯头,焊开顶部的焊锡,就可以取下灯头(这款灯泡,灯头顶部是采用焊锡工艺的,不是免焊灯头);

2.用斜口钳,剪下200V的红宝石电解电容两只脚,红色薄膜电容剪下一只脚(让红色薄膜电容开路就可以了);

3.用烙铁把400V电解电容焊接到原200V红宝石电解电容位置(一定要注意区分电解电容的正极和负极);

4.拧紧E27免焊灯头,装上铁钉(由于塑料件是有螺纹的,拧紧之后,灯头就不会松动的);

5.这样就完成DIY改装了,灯泡就可以在国内220V AC电网下正常工作了(请勿在全密封灯具内使用,这样散热环境差,会缩短灯泡寿命);

网友A:
帮顶。NEC灯泡卖了那么多年啊!我是当时diy换灯头电容第一批用户,那个灯还没坏超级棒的。。。。。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mark一下,看了店铺, 东西还可以

网友B:
还不错,入几个试试。卡口灯座不知有没有,像以前日光灯启动器那种

网友:
顶顶更健康,2022棒棒棒

网友C:
个头有点大,要是小球泡就好了。

网友D:
一看有运费,又不能使用红包

网友:
双12才入手,这次就不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NEC灯泡卖了那么多年啊!我是当时diy换灯头电容第一批用户,那个灯还没坏超级棒的。。 ...

对,那一批次入了很多数量

NEC的灯泡现在升值了,铝价现在暴涨

NEC的外壳和电路板,在目前的国内照明市场来说,属第一档次的那种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入几个试试。卡口灯座不知有没有,像以前日光灯启动器那种

有的,B22灯头的灯泡,也有的,不过是黄光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4432927069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有运费,又不能使用红包

可以跨店满减

昨天我撸了一点东西,好像满减是有条件的,C店是满199-15元,

天猫店是满200减20,这两个种类的产品,是不能放在一起满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头有点大,要是小球泡就好了。

也有尺寸小一点的,灯珠是进口3030灯珠的,色温是2700K
灯头有E27  E14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44244630495

楼主:
引用 楼主:
春节假期,在家撸灯,淘宝年货节,满199元减15元,上不封顶,入配件好时机
活动时间:1/09 20:00:00-1/15 23: ...

春节假期,在家撸灯,淘宝年货节,满199元减15元,上不封顶,入配件好时机
活动时间:1/09 20:00:00-1/15 23:59:59每满199减15,上不封顶,

同时还支持跨店满减!!!
整箱日本原装NEC灯泡包邮的链接,我重新做了一个链接,方便有需要的朋友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67573923772

原装NEC灯泡(输入电压:100V AC),整箱包邮,赠送400V电解电容和E27免焊灯头
一箱装48只灯泡和48颗电解电容,48只E27免焊灯头及铁钉(本来一箱是装50只灯泡,要留出两只灯泡的位置,用来放置400V电解电容和E27灯头)

整箱拍下,包邮非偏远区域,拍下请联系客服修改价格!!!

请注意:1.这款灯泡,输入电压是100VAC,不能直接在国内使用的,必须改装后,才能使用的;
           2.没有动手能力的,请勿拍下;
           3.改装过程中,请注意用电安全!!!

灯泡尺寸:整灯高度:112mm(含E26灯头尺寸),最宽处:60mm(面罩处)

DIY改装方法:
1.剪开灯泡的E26灯头,焊开顶部的焊锡,就可以取下灯头;
2.用斜口钳,剪下200V的红宝石电解电容两只脚,红色薄膜电容剪下一只脚(让红色薄膜电容开路就可以了);
3.用烙铁把400V电解电容焊接到原200V红宝厂电解电容位置(一定要注意区分电解电容的正极和负极);
4.拧紧E27免焊灯头,装上铁钉(由于塑料件是有螺纹的,拧紧之后,灯头就不会松动的);
5.这样就完成DIY改装了,灯泡就可以在国内220V AC电网下正常工作了(请勿在全密封灯具内使用,这样散热环境差,会缩短灯泡寿命);

网友E:
那个红色的是安规电容吧。

网友F:
红色电容为啥不换?  还是换了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红色的是安规电容吧。

是的,就是X安规电容的位置

但是红色的薄膜电容,并不是X安规电容,X安规电容一般是黄色的,带个盒子的

所以就建议,把这颗红色的薄膜电容,剪掉一只脚,让这颗电容开路就可以了

没有X安规电容,对灯泡的性能,是不会有影响的(X安规电容,主要是EMI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色电容为啥不换?  还是换了的好吧

红色电容是代替X安规电容的,剪掉一个脚让它开路,就可以了

按理说是换了更好,但由于位置比较深,更换不好操作,所以就建议直接剪掉一只脚就行了

网友:
要是小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