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下关于锂电池并联的问题

楼主(2022-01-13):
这个抽水泵我用来换汽车机油用的 一个电池太小 频繁充电麻烦 我可以并联上一节电池吗 这样容量就增加了 并联充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容量,内阻一样应该是可以并联的,只是充电时间理论是一倍

网友:
没问题。。。充电时间会增加

网友:
只要不是内部短路或自放电太厉害,同类型电池都可以并联,并联前把电压充到基本一样就行

网友:
完全可以,并联没什么要求,容量不一样也没事,并之前电压一致就行

网友:
可以的,但组合成电池组之前要注意一致性,否则可能做无用功。一致性包括电池材质、容量、内阻、剩余电量等,需要特别注意剩余电量,所有电池剩余电量必须一致!举个例子:假设2节2600mAh,如果一节剩余5%另一节剩余95%就杯具了,并联的还好可以互充,串联的就基本完蛋。 还有就是如果有保护电路,电池体应先并联好在接入保护电路。

网友:
可以,不细致的说,取两节一波的新电池,测量电压一致后就可以并在一起做组了。

细致的话,内阻,实际容量都要测,还要加均衡电路最好。

网友:
并联随意,只要电池不漏电

网友A:
并联是不需要考虑容量,内阻等,只要是同类型电池就行,比如,同是三元锂电池就行

网友:
一节并联还好吧,如楼上几位说的一样,主要是不要漏电,漏电就会影响整组电池。

网友:
以上各位朋友讲的都有道理,锂电池是可以并连使用,相当于扩大了电流和带载能力,用的时间长一些,但要注意最好用同类型的电池。

网友B:
机油的流动性太差。。换个大点的泵吧。这小泵不适合

网友:
又不是串联   并联只要是同种类型的,比如都是3.7的或者都是3.6的就行,别弄一个3.2的额定一个3.6的额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油的流动性太差。。换个大点的泵吧。这小泵不适合

热车很好用 7升机油不到10分钟就抽完了

网友:
这样还力气大一些、
电流充沛了~
用起来持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车很好用 7升机油不到10分钟就抽完了

你啥车7升机油?

网友:
目测是虚标大王“倍量”的18650电池,还以mWh为单位忽悠小白的。

可以换一节品牌大容量电池,有空间的话,也可以多节18650电池并联。

网友:
并联对电池要求不高,内阻、容量都可以随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是不需要考虑容量,内阻等,只要是同类型电池就行,比如,同是三元锂电池就行 ...

容量要一致,除非加独立的充电板,不然就是容量小的那个X2

网友:
先把两只电池充满电再并联就行了。至于容量,不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