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机富士通fi-6130z双面扫描仪 拆出毛病了,等着换灯管亮度异常

楼主(2022-01-13):
富士通fi-6130z扫描仪,扫描了10w多张,双面扫描速度是真快,如果软件用熟练了,调教好了,绝对的办公利器。
这种扫描仪是CCFL灯管作为光源的,并且它的使用逻辑应该是随时待机,减少预热时间,所以,灯管基本上除非是休眠和关机,否则灯管一直亮着,导致灯管损耗很大,现在扫描出来的画面,有一面有很多的暗斑。从缝隙中观察CCFL灯管光线发红,色温估计2000-3000k吧。由此想要拆开更换灯管,测量结果上下扫描组件灯管都是25.5mm管长,包含针脚25.8mm,刚好是12.1寸宽屏的灯管长度。

拆完装上,出现了一个报警说灯管亮度异常,不追究了,等买到的灯管到货了再说。下面说拆机

这是拆之前的样子

先拆掉前面的出纸托盘

漏出底部,金属框架上有4个细扣螺丝拆下来,就能看到主板插着线,线都拔掉主板就可以拿走了。主板底板固定着两侧的排线盖板,拆掉主板,两侧盖板自然脱落,装回去时候注意顺序

拆掉主板之后,发现内部还有一个金属框架,这个框架不需要动,不用拆,不耽误后续拆机。
金属框架四周有4-5个螺丝,拧掉之后,可以把扫描组件和白色外壳两部分分开,需要拆的螺丝都在底部。拧掉之后把底部朝下,白色壳前后有卡扣,用螺丝刀卡着上扫描器锁紧扣那个位置就很容易拆下来。

再往后就是拆扫描头,拆导线支架,拆弧形反光板,灯管就拿下来了

灯管确实边缘发黑,已经订货了,预计周末或者下周一能还上。

这算是手欠的代价吧,拆完了,想凑合都凑合不了了,等灯管到货吧。

2022-1-16深夜,最新进展,能用了,颜色啥的初步测试还真可以,白纸再也没误判成有内容 ,颜色还挺鲜艳。
后续折腾发现之前出的故障,大概率是因为我没事闲的把CCD和反射镜片拆下来玩,导致安装回去位置不准,后来对照另一侧的扫描组件给装回去算好了,前后拆了4次啊。

总结如下,如果扫描仪里的灯管发出的光已经是发黄发棕色了,那就换了吧,两根灯管算上运费20元左右,灯管直径原装是2.5mm的,我换的2mm的,没啥影响。
扫描头,没有故障的话,千万别动,整体拆下来就好,别手欠,代价有可能很巨大!!!

网友:
以前新的也要 5K以上,维修有些麻烦

网友A:
弹窗里也会出现错别字

网友:
好机器,期待后续更新

网友:
有一次在垃圾站见到100多台这玩意。没当回事。没想到还挺厉害

网友B:
半年前买了一台同款,600多元,超好用,也是发现灯光一直亮着,担心灯管寿命,就在不用时关机,要用时再开机。
请教怎么查看扫描数量或者使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年前买了一台同款,600多元,超好用,也是发现灯光一直亮着,担心灯管寿命,就在不用时关机,要用时再开 ...

这个没太注意,好像在控制面板,设备和打印机里,右键点属性好像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年前买了一台同款,600多元,超好用,也是发现灯光一直亮着,担心灯管寿命,就在不用时关机,要用时再开 ...

看看这次换灯管能不能成功吧,希望成功

网友C:
你好,我的同款不知道是不是设置原因,真彩色扫出来背景不白,只有8色扫出来背景白,干净。请问你的是不是这样,不是的话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的同款不知道是不是设置原因,真彩色扫出来背景不白,只有8色扫出来背景白,干净。请问你的是不是 ...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的背景也是不干净,换过灯管以后比从前强点,但是也挺明显的

网友D(2022-07-20):
能分享灯管购买的链接吗?

网友:
楼主好手艺,一看就是单位的大拿

网友(2022-11-19):
楼主好,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同样的问题,求灯管购买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分享灯管购买的链接吗?

同求灯管链接,谢谢

网友(2023-02-01):
引用 网友A:
弹窗里也会出现错别字

重启,还是咱有文化

网友:
提示“背面转换运作异常”,无法开始扫描,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需要更换哪个部件啊?

网友E(2023-04-29):
楼主有维修手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维修手册吗?

没有,就是瞎拆的

网友(2024-01-04):
6130双面扫描时一面有横纹,手欠拆了,现在报代码E2,不能扫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