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兄弟J200喷墨打印机 做工良心,拆着真费劲

楼主(2022-01-13):
兄弟喷墨打印机是我见过的做工最良心的喷墨机,这哪是喷墨机,激光机复杂程度也就这样了。我的故障是断墨,黑色总是断墨,经过拆机初步判断是废墨泵无力,或者废墨排墨管堵塞。
这款机器会自动排气,不会像自己改的连供那样,出现管里有墨水,喷头没墨水的情况。所以说,碰到断墨,老老实实清洗就好了。
废墨收集器最好把海绵拆出来,这样方面在清洗时,观察废墨排出情况,好像是废墨能从上面那个细管窜出来,基本就没问题。
如果拆机之后反复报警卡纸,那么请尝试清洁字车的定位光栅和定位传感器。

拆!

打开扫描仪盖板,拆掉固定按键板的螺丝,然后后机器竖起来,用工具撬开按键板底部的扣子,这样就可以拆下按键板了。

拆了控制板之后就是拧控制板盖住的螺丝,拆排线,拆中盖

废墨仓已经提醒过一次满了,已经清零处理过了一次

如果要拆字车,那么请注意,在字车电机旁边有一个白色活动凸起,把那个凸起按下去才能移动字车,移动字车才能把螺丝拆下来。

网友A:
办公一体机啊。  这个喷头是压电的还是电热的?

喷墨机就得天天使,三天不使就断线。

网友:
喷墨一体机第一次见到,一直以为这种都是激光的。好说喷墨打印机实用率不高的胡,还真的是经常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公一体机啊。  这个喷头是压电的还是电热的?

喷墨机就得天天使,三天不使就断线。 ...

我一个喷墨机半个月没用也没断线。爱普生 L805

网友:
之前买过两台小型激光彩打,耗材贵,维修贵.后来我索性买了台A3爱普生连供一体机.反而更好用.打印速度也接近原来的彩打,办公用的

网友:
兄弟的激光一体机一直在用,买喷墨的时候研究过这款,不过后来还是买的G2800和G3800

网友:
打印机结构真复杂,我对她有密集恐惧症

网友B:
喷墨打印机很鸡肋啊,不用就堵喷头,用呢费墨费打印头,还是激光的省心,不用担心堵

网友C:
拆的好,一点看不懂哪是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公一体机啊。  这个喷头是压电的还是电热的?

喷墨机就得天天使,三天不使就断线。 ...

好像除了爱普生,惠普佳能兄弟都是热发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的好,一点看不懂哪是哪……

见到真机要拆的时候就能跟图片对上号了。一手墨水,也不太好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墨打印机很鸡肋啊,不用就堵喷头,用呢费墨费打印头,还是激光的省心,不用担心堵 ...

家里的都用激光了,这是单位的

网友D(2022-09-04):
兄弟j200 j220好像还有个430还是啥来着 我的客户用这几种机器的量都不大 一般打印彩色量大的就推荐爱普生的 兄弟的激光打印机那才叫皮实

网友E:
好像用的不多,,,,,,,,,,,,

网友F:
激光彩色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j200 j220好像还有个430还是啥来着 我的客户用这几种机器的量都不大 一般打印彩色量大的就推荐爱普生的 ...

200 220 430 700 710,说实话这机器挺抗用了,感觉比佳能要好,他的供墨系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机器用原装墨水啥事都没有,用填充墨水就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用的不多,,,,,,,,,,,,

这台机器用的可不少,打印量不大,但是工作日基本上天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激光彩色怎么样?

打印成本最低的好像是低速A3的彩色激光打印机,柯尼卡美能达的,便宜时候8000多。家用的彩色激光似乎买不起用不起的,太贵了。

网友G(2025-01-14):
感谢,家里j105用8年,无线模块坏了打算拆开看看,但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怕拆坏了。

楼主(2025-03-07):
引用 网友G:
感谢,家里j105用8年,无线模块坏了打算拆开看看,但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怕拆坏了。 ...

彻底坏了心里就没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