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创新 A5 SB1550 声卡 耳机杂音 解决办法。

楼主(2022-01-14):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前几天朋友送了一个锐龙R5-2600x。换掉了用了好几年的E3-1230V3.
原配的是A320主板。没有NVME。
为了手里的512g的固态。
买了微星的X470。结果这锐龙太热了。
遂又搞了一套水冷。结果机箱又装不下。
又换了一个机箱。终于能装下了。
结果主板声卡检测不到了。BIOS确认了也没问题。也没太在意,那板载声卡本来也没法听。
原来的老机器上是PCI创新的声卡。新主板上没有这种接口。
又咸鱼了一块创新A5。板号SB1550.就因为这卡有标准的前置音频接口。装上KX3552驱动。
然后一切都折腾完了。等到我插上耳机的一刻,心都凉透了。左耳伴随着鼠标的移动会出现滋滋滋吱吱吱的声音。
然后拆卡,开始换电容,仔细研究发现这声卡简直是缩水的丧心病狂了。好几个1117就组成了基本的供电。
把所有的电容都换成enna的电解电容。装机回去,有改善,但是还是有。
这东西吧,只要有杂音,就很烦。
用万用表查了一下,12v主供电电容有两个,22uf。。。。
我也不懂,但是没见过这么小的。
直接整了两个16v 500uf的聚合物电容换上,顺便用刷子粘95酒精刷了刷芯片的引脚。
装回去就好了。没有杂音了。真垃圾。
创新混成今天这个样子也是醉了。

就换掉红圈里的电容就行了。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差不多的硬件
也是A5声卡
饱受困扰
今天我也试一下

网友:
我都扔了几年了,创新声卡容易出噪音,没搞。
有空试一试,先谢谢了。

网友:
手头也有一块创新的卡,刚开始没啥后来会有爆音。。。很烦,扔料板堆了,一会去找找看

网友:
看来是设计用料,普遍性问题

网友B:
创新的声卡假货满天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差不多的硬件
也是A5声卡

试完回帖告诉一下结果,我也不确定是换电容好的还是酒精刷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新的声卡假货满天飞。。。。。。。

这倒是
大把的拆旧卡芯片 小作坊产的

网友C:
不是应该上10000uf的大水塘么?声音沉稳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应该上10000uf的大水塘么?声音沉稳有力!

没有核电站,怎么可能沉稳有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核电站,怎么可能沉稳有力。

平时听女声,水电柔和一点
风电听R&B贼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完回帖告诉一下结果,我也不确定是换电容好的还是酒精刷好的

我把老古董A2zs找出来 搞了个转接卡怼上了

网友:
就我这耳朵,独立和板载根本听不出来,还不如换个音箱或者耳机。

网友:
创新有点一直没有变,就是从在SB Live到现在一直是浓浓的数码味。

网友:
创新声卡从ISA时代时代开始就有使用时间一久出现杂音的现象,像AWE64也会有这个现象,谢谢楼主分享微信经验。

网友:
创新心思已经完全不在声卡上了

网友:
用过USB以后马上扔掉这种PC卡

网友:
傲锐8830用了十几年,配麦博箱,劲爆效果和几千大洋的家庭影院设备没什么区别....

网友:
带耳机的话 我觉得ID14不错,还带音量波轮和耳放,指标也好。

网友:
我有个sb0060不知道怎么了,声音出来很奇怪,就被被调速了似的,不知道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