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30手机不开机,PMU损坏及DDR虚焊引起

楼主(2022-01-14):
深圳美女寄修荣耀30,说突然间黑屏,怎么开也开不了

拆机,螺丝都少了

拆下主板挡板,哇塞,被修过,不能把屏蔽罩剪好看点么?

拆下主板看看是什么容量的,闪迪128G UFS

PMU被上家维修干过,上电开机电流上去马上就掉下来了,先换个新的再说

换好后上电开机电流上去约100多mA(忘拍照),还是开不了机,电流相比之前有变化了,判断为DDR运存问题

拆下DDR,并植好锡,焊盘用吸锡带拖平

焊好DDR,8GB的

装屏装电池,开机了

为了验证原PMU有无损坏,把它焊回去,不开机,证明确实已坏了,再焊回新的PMU,装机

完美修复二修不开机

告知美女说修好了,可开心了!
偷偷告诉你,美女是向她朋友要过来的这个坏机,修好她自己用,比买新机划算多了。
END

楼主:
DDR虚焊,推断是上家维修拆焊PMU时把背面的DDR搞得不良了

网友A:
怎么判断是DDR运存问题?另外,现在手机内存不焊在CPU上吗?还是荣耀这款特例

网友:
修手机并不难——看完本帖让我有了这样的感觉

网友B:
一看就会,一修就废。

网友:
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网友C:
现在的手机厂商太鸡贼,家里有个荣耀6Plus,当年买的高配3G运存,前后膜,保护壳,外观保护的很好。想淘汰了当一个本地播放器,哈哈,现在卡的一笔,恢复出厂设置后什么都没装也卡(好吧我承认,其实是华为自带的市场,什么都不给你装了)   默默骂一句辣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会,一修就废。

一看就会,一修就废。
确实。撤来撤区,不是把这里搞断了就是把那里搞残废了。手机原件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是DDR运存问题?另外,现在手机内存不焊在CPU上吗?还是荣耀这款特例 ...

荣耀30是独立的DDR,不在U上,看电流去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手机厂商太鸡贼,家里有个荣耀6Plus,当年买的高配3G运存,前后膜,保护壳,外观保护的很好。想淘汰 ...

买旗舰机应该不会这样的情况

网友D:
修机必须剪屏蔽盖????不能焊下屏蔽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机必须剪屏蔽盖????不能焊下屏蔽盖吗???

背面或旁边没有重要零件可以直接拆,这机被别人剪了,且很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或旁边没有重要零件可以直接拆,这机被别人剪了,且很难看

我说的是,正常操作,绝大多数人员是不是都这样剪开来修理???????

网友E:
修好她自己用。这方法阔以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修好她自己用。这方法阔以啊

万一修不好还不是白废工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万一修不好还不是白废工夫啊...

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手机厂商太鸡贼,家里有个荣耀6Plus,当年买的高配3G运存,前后膜,保护壳,外观保护的很好。想淘汰 ...

早期的安卓多半是emmc寿命到头了,跟配置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