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人买过小黄鱼里按斤卖的米沃奇批头吗?有没有什么猫腻?

楼主(2022-01-14):
约50$斤
瑕疵品(有锈)

有没有什么猫腻?

网友:
工厂不合格产品

网友:
论斤卖工具,我肯定不买,不是瑕疵品就是拿自己当小白鼠,试错成本不高可以尝试,但我还是不建议!另外,有卖家为推广或搞噱头,称:“工厂倒闭”“老板跑路”此类云云,我们都要放高姿态,不屑一顾,否则贪便宜吃大亏!厂子都经营不好,人也跑路了,那还指望他能有多少良心出好品!?

网友:
一张标签能值多少钱,打印点标签贴一贴一下就能价格翻几番的事情何乐不为

网友:
不重要的没关系,重要的一定要小心

网友:
按斤卖的肯定有问题,我是不会买的。

网友:
个人正常用也不会买这么多吧,买几支质量好的就行了

网友:
不会有问题,想赚这钱就拿下来,赚不多亏也不会多

网友A:
买米沃奇那种次品或者假货不如找我买  正品的  得伟旗下欧文 批头, 价钱也是很低,

网友:
论斤卖的就算了并不是全部发十字的

网友:
等你买回来发现就算是合格品也是不常见规格 什么梅花 四方 一支批头 常用规格批头没几个

网友:
这东西本身就很重,一斤也没有几只。

网友:
我买个挑选好的55元一套带盒还不错,按斤称实际到手能用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米沃奇那种次品或者假货不如找我买  正品的  得伟旗下欧文 批头, 价钱也是很低, ...

老板的欧文确实很好,强推

网友B:
闲鱼米沃奇1.2一个像是瑕疵品用着还行,坦克家的欧文好像涨价了1.5一个不过是全新的,都买点以后试试就知道选那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鱼米沃奇1.2一个像是瑕疵品用着还行,坦克家的欧文好像涨价了1.5一个不过是全新的,都买点以后试试就知道 ...

坦克欧文头小。。大螺丝就不适用了。。

网友:
感觉米沃克还行,,得伟看成色新,感觉有点假货样子

网友:
好多四方无用的

网友C:
工厂垃圾货 是淬火处理失败的东西
只要用冲击扳手打硬螺丝 就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厂垃圾货 是淬火处理失败的东西
只要用冲击扳手打硬螺丝 就断了

还有这种说法 。受教了。淬火还能失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