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打印机联网打印特别慢大家知道怎么解决么

楼主(2022-01-14):
下图这款机器黑白激光打印机,手机和打印机连接同一WIFI打印,要差不多两三分钟才能打出来。我问卖家说是我家网络不好延迟,延迟也不能一直都延迟吧。这都几天了都这样。但是用手机直连打印机WIFI,就会很快不到十秒就能打好。各位大神这是什么个情况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和我连接别人的共享打印机canon2900一样,不过只有他那台打印会卡两三分钟。但第一次打印不会卡,后面就会。没找到原因,但肯定是他那台系统有问题。

网友:
机器睡眠了吧,不过的买的兄弟激光一体机,连接到同一WiFi路由器,电脑打很快,几乎发送打印立即就响应了。更换电脑和路由器试试,排除法,说不定就是机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我这有台hp 329,会出现word文档点打印 一直在找打印机的情况。
现在安装同意pcl6驱动在用

网友B:
我家也是132NW.就这样,打个作业半小时。

网友:
试试用网线连接打印看相应及不及时

网友:
看看换个打印语言驱动试试,PCL驱动应该会快点,PS或者通用驱动会比较慢。

网友C:
不会是用了云打印吧

网友D:
公司有台178还是179来着,也是慢,不是发送慢而是预热慢的很。发送多张打印,打一张热一下机,还没有我家里的1020来的溜。

网友E:
在打印机设置那里选择“立即打印”试试,设置都差不多的。

网友F:
打印机wifi模块最高速率72mbps,局域网打印信号好了还是够用的;云打印都慢,服务器不行,不管惠普还是爱普生,云打印都的几分钟才出一张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打印机wifi模块最高速率72mbps,局域网打印信号好了还是够用的;云打印都慢,服务器不行,不管惠普还是爱普 ...

这个"云打印"是什么东西,先把打印任务发送到服务器,然后再到打印机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云打印"是什么东西,先把打印任务发送到服务器,然后再到打印机么???

对,不在局域网也能向打印机发送打印任务,一体机除了远程打印还能远程扫描;看楼主说说的手机连内网打印没问题,那应该是云打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用了云打印吧

没有云打印,就是无线WIFI打印,特别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司有台178还是179来着,也是慢,不是发送慢而是预热慢的很。发送多张打印,打一张热一下机,还没 ...

你不说我都没注意,打出来的纸张发热温度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打印机设置那里选择“立即打印”试试,设置都差不多的。

我没有电脑用的都是手机无线打印。特慢,但是直连打印机自带WIFI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

没有用电脑,我用的都是手机无线打印。反应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不在局域网也能向打印机发送打印任务,一体机除了远程打印还能远程扫描;看楼主说说的手机连内网打印 ...

我只是手机连打印机的WIFI模块它打的很快。但是打印机和手机,链接我家WIFI就打的可慢,云打印我知道慢,因为他要把你打印的东西,发送到打印机的云服务器,然后再从云服务器,把你打印的东西发送回打印机才能打印出来。所以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是132NW.就这样,打个作业半小时。

原来没有这情况啊。最近才出现。想快了就连打印机WIFI直接打这样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