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置摄像头改装廉价电子显微镜制作,成本几十,效果上千

楼主(2022-01-14):
720p电脑usb摄像头,
闲鱼镜头,
工具热胶,

实际效果,0603电阻,lqfp48芯片管脚。

简单悬挂固定,

整体效果,手电筒补光灯。

具体改装,1,拆掉摄像头原机光学镜头,
2,固定显微镜镜头在摄像头前面,距离基本和原装镜头高度接近,可以先联机试试看效果再固定,
3,完成底座支架,

网友:
这个可以   镜头给个型号

网友A:
这个镜头贵过摄像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镜头贵过摄像头吧

很有可能,早期的usb摄像头现在白送都没人要

网友:
手机微距不就行了

网友B:
已经产业化了,十几买的电子显微镜,多香

网友:
工业相机的远心镜头

网友:
有以前的JVC模拟头,不知道好不好改,那个带镜头的

网友C:
扫描仪和数码复印机的镜头,我用来做放大镜看贴片件上的小字效果不错,不知道能不能加到楼主的摄像头上。。还有,我觉得那种能手拧焦距的摄像头是不是可以直接调整原配镜头来出微距的效果。

网友:
这个可能是医院显微镜配套用的

网友:
镜头在那里买的多少钱?效果不错也想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扫描仪和数码复印机的镜头,我用来做放大镜看贴片件上的小字效果不错,不知道能不能加到楼主的摄像头上。。 ...

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产业化了,十几买的电子显微镜,多香

老哥推荐个

网友:
这办法不错啊,适合DIY

网友:
请教镜头如何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产业化了,十几买的电子显微镜,多香

有推荐型号没

网友:
之前不是有那种夹在手机上的那种微距镜头,也不贵的9.9一个

网友D:
所以就知道上千的显微镜,多少智商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以就知道上千的显微镜,多少智商税了

没什么可比性。关注点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可比性。关注点不同而已。

其实是,大差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