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简易关门,闭门器原理与调试

楼主(2022-01-14):
简易关门,闭门器原理与调试,关门器里面不是一般的弹簧 而是多块钢片组成的有回弹性的弹簧,估计寿命不长。
调试弹力时,将内六角扳手插入后逆时针稍用力就可以抽出插销,逆时针扭动内六角扳手弹力加强,我是调到最小弹性,这样对钢片寿命有好处。

网友A:
相当于汽车上的扭力梁减震。简单粗暴有效,寿命不一定短的,关键看钢片的质量。

网友B:
我觉得楼主照片里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会在 门上装的那个和横杠来回摩擦的那个桥型铁片。我这个安装门上4年了,平均1天开关不到1次。因为门比门框 低了1厘米多,加了一个 散热片加厚。看看上面的磨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照片里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会在 门上装的那个和横杠来回摩擦的那个桥型铁片。我这个安装门上4年 ...

用塑钢窗的底轮那,是不是好些。有高度有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汽车上的扭力梁减震。简单粗暴有效,寿命不一定短的,关键看钢片的质量。 ...

我办公室用过一批,两三年基本上都坏掉了,都是坏在上下两个承力堵头上,这两个玩意儿形状复杂且受力,厂家用的是锌合金,这玩意儿害人,时间一长就酥了,破碎的截面是砂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