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日本产万用表缺笔划拆修(SOAR ME-540)

楼主(2022-01-14):
某鱼二手市场收到的一台小日本万用表,卖家说显示屏有缺笔画,收回来折腾一下

成色挺好的,很新

底部有点划痕

铭牌

电池仓还行,电池触片稍微有点氧化,保险也在电池仓可以直接更换,设计挺方便的

外壳就一颗螺丝,轻松拆开外壳

看电路就知道年龄不小了,而且换挡机构都不是直接用触片摩擦电路板的,而是独立换挡开关

主控

翻转电路板,密密麻麻的直插元件,都是历史的味道

机械拨轮换挡,看着就扎实

大部分都是5色环高精度电阻

拆下显示屏,爱普生出品

酒精擦拭显示屏触点和导电胶,装回,显示一切正常,
简单修理一下就满血复活了

网友A:
发现日本的电子产品,好多都有跳线,不知道是设计的时候就有,还是后面加的。

网友B:
高手啊,这也能修好,佩服

网友:
多少钱收的,看来是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这也能修好,佩服

入手前有了解过屏幕的连接方式,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如果是那种胶膜排线的就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日本的电子产品,好多都有跳线,不知道是设计的时候就有,还是后面加的。 ...

原来就有,单面板,有跳线很正常。

网友:
经鉴定,这确实小鬼子的原装货;我手上也有几块原装日本的DT830,那都是1995年公司淘汰下来的,我好心收藏了,都还可以用,精度一般,AD转换器是硬封的ICL7106.

网友:
原产的没机会入手,但是入手过一块国产仿制的,测量偏高,玩了一个月出了,外形大小颜色都差不多也是硬封IC,就是厚些液晶也是导电橡胶也出现缺笔画的毛病。

网友:
看着应该有30年了

网友C:
集成度不行,但是做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成度不行,但是做工很不错

要集成度干嘛?老东西要的就是这种密密麻麻的感觉

网友:
刚刚也拆了一个,也是老表,1982年的,我都没有出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集成度干嘛?老东西要的就是这种密密麻麻的感觉

好好收藏着吧!这老表不多见了。

网友:
电阻看着真漂亮

网友:
涨见识了,小技能又多了一个,赞

网友:
偏光膜老化了,屏幕中间有麻点,建议换掉。

网友:
万恶的斑马条

网友:
妙手回春。我的 “哥俩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日本的电子产品,好多都有跳线,不知道是设计的时候就有,还是后面加的。 ...

用的单面板,设计线路时要没有跳线,可能线路会很复杂,有的时候还可能造成寄生耦合,所以就跳线了。现在用了双层板甚至是多层板,这样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现在实际上用三层板理论上排线就没有问题的,不过信号的寄生耦合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就会再加上一个接地层用于屏蔽,然后里面再加上一些大电流的供电线,就有了四层板,六层板了。信号线通常还是底层和顶层再加上一个中间层三层就够了。

网友:
这表还很新那,捡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