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移路由-ZY-365-双频AC路由器没有无线中继功能了,求赐教

楼主(2022-01-14):
中移路由-ZY-365-双频AC路由器没有无线中继功能了,求赐教

网友:
貌似这年头运营商的无线路由器都是支持 mesh 组网的,当然不需要无线中继了

网友(2024-02-03):
申请将家元积分“清零”

网友:
如果以前有,那就恢复出厂设置,如果以前也没有,就只能根据芯片信号去找能够支持的第三方固件了

网友(2024-03-21):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
重启系统,重新设置中继。我的一台电信给的华为路由器,忘了型号了。有几次中继失败,重设正常。

网友:
复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