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T6261方案GPS,有没有调试工具可以读出固件

楼主(2022-01-14):
GPS定位,使用MTK MT6261 GSM/GPRS单芯片解决方案

MT6261DA + RDA6625e GSM + AT6558R BDS/GNSS 卫星定位SOC

USB接口,驱动装完会枚举出一个COM口

可以发一些AT指令,只有最基本的2G模块的AT指令有效

尝试用MTK_FlashTool读取固件时报错,有没有谁能知道怎么读取固件,或有什么调试工具

MTK_FlashTool版本,v5.1624

网友A:
本坛有儿童定位手表破解讨论贴,也是MT6261方案,你用里面的方法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坛有儿童定位手表破解讨论贴,也是MT6261方案,你用里面的方法试下。

是的,先前已经按照MT6261方案的儿童手表尝试过,MTK_FlashTool去读,不过始终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