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3268P-AB量产江波龙自封三星tlc颗粒一直卡pretest

楼主(2022-01-14):
大家好,今天想自己动手做两个U盘 然后找到了一直放了很久的江波龙自封三星tlc颗粒 因为颗粒为单颗4ce BGA100的 所以就不浪费3267的板子了 ,颗粒贴好识别后,在开卡过程中,却一直卡在pretest 跳线按照3268的跳线表 动过SB8 SB10 但是无论是跳哪个 还是都跳 都不跳 结果都是一样 一直卡在pretest,所以还请坛内大佬解解惑。万分感谢!

楼主:
期间有在站内搜索参考过大佬们相关贴子,但是按照那些方法还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还请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A:
3268有两个调线
一个制程跳线 sb8 sb10
一个电压跳线 R43 R44
先确认这两个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8有两个调线
一个制程跳线 sb8 sb10
一个电压跳线 R43 R44

已经按照这个表 改好电压跳线和制程跳线

楼主:
如下表,目前短接的是r44  SB10

网友A:
1 试试r43 sb10
2 你这个是152不是100 可以上3267ae,建议还是上3267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试试r43 sb10
2 你这个是152不是100 可以上3267ae,建议还是上3267ae

额 我这真的是BGA100封装    我试试你这种跳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试试r43 sb10
2 你这个是152不是100 可以上3267ae,建议还是上3267ae

还是一样  卡在pretest  工具已经试了好多了 跳线 也基本每种情况都试了  我还是准备考虑贴3267ae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我这真的是BGA100封装    我试试你这种跳线看看

仔细看一下是100还是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一下是100还是88。

bga88 这种 如下图

网友:
88贴3267没问题,他只是把152没用的脚砍了。

网友C:
你把SB4焊接上,有的需要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SB4焊接上,有的需要这个

别用慢扫版本量产,估计三个小时左右。

网友C:
看主控这么大,应该是SM3268M,支持8CE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主控这么大,应该是SM3268M,支持8CE的板子。

感谢大佬回复  我最终还是上了3267ae 并且开卡成功  只是 速度有点 不尽人意 哈哈哈  勉强可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