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想给投影组个音响 求推荐个蓝牙功放板

楼主(2022-01-14):
买了一对无源音响6欧50W,每个一个高音和两个中低音,想给投影组个音响、要求就是立体声人声清澈声音透亮
蓝牙aux、体积越小越好,最好带休眠跟遥控,

大佬来帮帮忙~~

网友A:
蓝牙建议用KRC-86B模块,木耳朵也没机会用过更高级的,音质感觉还算可以。带有AUX,蓝牙要是连接上就播放蓝牙,不然就是播放AUX音源,关键是没有普通蓝牙模块烦人的提示音然后功放可以有很多选择

网友:
我的爱普生投影机,必须有密码的蓝牙才给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建议用KRC-86B模块,木耳朵也没机会用过更高级的,音质感觉还算可以。带有AUX,蓝牙要是连接上就播放蓝 ...

搜到的都是蓝牙4.0的啊、没有蓝牙5.0的吗?

网友:
非要追求音质的话,蓝牙还是一般。

网友:
好歹说个预算,一万元的不一定能达到万元的音质,但是100元的肯定达不到万元的音质

网友:
蓝牙听响,音质上光纤

网友:
AV功放光纤解码的搞一套5.1或7.1看大片爽歪歪,再配上3D眼镜简直就是电影院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