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十几年前的电脑摄像头当做电子显微镜也能拍的清楚电路板

楼主(2022-01-14):
四张儿啦,眼神不好啦,大夫说再过个一年半载的可能就得戴花镜了
现在看小零件上的字就看不清楚,离远了太小看不清楚,离近了模糊看不清楚
看有大佬弄什么电子显微镜啥的,想起我还有个十几岁的摄像头是不是也能行
于是就把这个摄像头翻出来插电脑上了,随便找了个拍照的软件(我用的是美图拍拍)
结果没想到这个是真清楚啊
手机还得找角度,这个直接放上就行,手电随便打个光就能行,甚至自然光线不是很差的也能行
虽然分辨率低一些,当年流行的30万
上样片
虽然小了点,但都是我看不清楚的,应该用个放大镜就行是吧,用不着那么麻烦还要开电脑啥的
有点鸡肋是吧

网友A:
看这效果连手机的微距都不如啊,要想效果好得加专门放大的那种镜头

网友B:
拍这种无意义吧,显微镜应该拍手机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效果连手机的微距都不如啊,要想效果好得加专门放大的那种镜头

我手机没有微距吧,不知道有没有,没怎么弄过手机的,只觉得手机拍的时候手拿不稳,数码相机又没有,用这个拍完了就能看了,电脑多大,手机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这种无意义吧,显微镜应该拍手机版用的

我这是十多年前的USB的摄像头,能接手机上吗

网友:
这种分立元件好拍,要看看贴片焊脚情况,或者想看看小贴片上的型号,估计摄像头的分辨率不够。

网友:
手机支持OTG的话可以买个转接头

网友(2022-02-15):
别说这小东西拍得还挺清楚,光线似乎散射的,能看清整个板子,通过大屏幕研究电路板是个好主意,还能即时留存PC相册

网友C:
聪明啊小兄弟。我五张了,眼不花不近视,但现在想修补bga焊点眼神儿也不行了。正想着买一个电子显微镜呢,不知道买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聪明啊小兄弟。我五张了,眼不花不近视,但现在想修补bga焊点眼神儿也不行了。正想着买一个电子显微镜呢, ...

不出二月都是年,大哥过年好,真羡慕您,五张儿了眼睛还不花,我这刚四张儿,眼神有点不济了,眼镜店小老板给我说我用不了三年五载的就得戴老花镜了

网友(2022-03-22):
甭听眼镜店的,可以去眼科医院看看,自己平时多保养,多看看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