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温故知新 又做个zengcym大师的WIFI点阵时钟

楼主(2022-01-14):
平时也没时间上论坛,这不放假了吗?没事上上论坛,学习学习,发现有好玩的就动手做一做,省得我那些工具呀,电子元件呀“生锈”这是@zengcym 大师的原帖:ESP8266 WIFI自动校时LED点阵滚动时钟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mydigit.cn),在此表示感谢!

第一步,画图,其实zengcym大师的文件里有geber文件,但是这不是学习吗?还是自已画吧,要不然画图都忘的差不多了

第二步,打样,慢慢的等.........,几天后。。。。

第三步,切割 ,连接

第四步,配元件,继续焊。。。。。。

第五步,下载程序,arduino怎么用着,容我想一想。。。。。。。费了半天劲,终于安装完了软件,搭建了编译环境,编译一下。。。。。。

快完事儿了,休息,休息一会儿。。。。。

楼主:
第六步,连接硬件

第七步,下载程序,先选择开发板,之后选择com口,这块出了点小问题,开始用的这条短线连接的,电脑一直找不到com口

还以为开发板坏了呢,后来又换了条长的,一下就行了,奶奶的,原来短的只是条充电线

下载中。。。

看到这个画面,说明下载完了。。。

第八步,看视频效果

网友A:
动手能力超强,能不能帮忙画一块或一板共阳的电路板,手上的共阳点阵也想发挥一下用场,只是自己不会,谢谢!

网友B:
哎,经常遇到很多LED点阵都无能为力,没那技术只有当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超强,能不能帮忙画一块或一板共阳的电路板,手上的共阳点阵也想发挥一下用场,只是自己不会,谢谢 ...

这个不是板的事儿,要改程序的,还是得请原作者改,我程序研究中。。。

楼主:
继续整......
把开发板也画了一下,整合一起

网友:
热烈祝贺新玩意点亮。

网友C(2022-04-21):
楼主,你板子用什么软件画的?原贴PCB文件我试用了几个版本打不开,你能提供PCB文件吗?谢谢!

网友(2022-06-17):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板子用什么软件画的?原贴PCB文件我试用了几个版本打不开,你能提供PCB文件吗?谢谢! ...

PADS9.5能打开,我已转dxp,重新改了下。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WW92AJ6EI5ZaIMXG1WDwQ
提取码:8888

网友(2023-01-09):
引用 网友B:
哎,经常遇到很多LED点阵都无能为力,没那技术只有当垃圾

其实就是几个buffer来回折腾
1. 给整个区域定义一个显示buffer,ms级定时器中断中发送显示数据

2. 根据自己定义buffer的特点,左右移,上下移,就是buffer之间相互赋值,或者位移赋值

网友(2023-11-21):
立创广场有用共阳点阵做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