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一个儿童液晶画板

楼主(2022-01-14):
买给小孩画画的,放了一段时间就无法擦除了,真是垃圾一个。

擦除按键和修改按键

底面连接网

主控芯片没有型号

网友:
都这做工,我看小米的也是这样的,买了两个20寸,坏的,回来修一下就正常用的,一共才60,全新的一个好像蛮贵的

网友:
这种做工的确已经可以了,不能吹毛求疵了。

网友:
可能是没电了

网友:
1,电池还有没有3v,
2,测测还能升压不,
3,看看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那个电感不是碎了么?换下试试。

网友:
估计价钱也便宜

网友:
屏坏了,可以扔了。

网友:
升压电感崩了一块,不知道线圈有没有断?

网友:
我家的就是电池触点接触不良,按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看来这玩意问题还不少

网友:
我刚拆过一个

拆一个液晶手写画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39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