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新买的暖风机

楼主(2022-01-14):
(图片)

网友A:
我有一个这个想出,,大家觉得应该值多少钱,

网友B:
2200W,功率挺大的,效率跟空调比应该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0W,功率挺大的,效率跟空调比应该差远了。

其实南方的话我还是喜欢这种,开着不太干燥,空调开着不太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0W,功率挺大的,效率跟空调比应该差远了。

温度低,空调也没效果,靠辅热,效率一样

网友:
这个看起来没档位,没定时(不过貌似也不是很必须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这个想出,,大家觉得应该值多少钱,

稍微远点运费跟机器价格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稍微远点运费跟机器价格差不多

不至于吧,顶多15

网友:
优点是便宜,缺点是这东西出厂风扇噪音就很大

网友:
这种机器也没啥大毛病,主要问题还是由于成本限制
1是成本低外壳薄,开起来始终有抖动摩擦声。
2是没有关机自动先关加热,冷却了再关风扇的系统,用久了以后风扇、外壳都会热变形,发出拖拉机一般的声音。

网友:
我买了一个桑普的29元,虽然没有定时,定温等功能,但是用来暖脚很舒服。噪音有点,但还能接受,小空间取暖用也算可以。

网友:
这用久了容易皮肤干燥开裂,除非不对着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这个想出,,大家觉得应该值多少钱,

我擦,竟然是同款哎,我买了两个。噪音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