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双频千兆ac2600路由器wdr8620 v2拆机

楼主(2022-01-14):
简单拆拆,CPU和无线芯片没拍照散热片比较麻烦,硅垫漏了油,CPU是mt7621at,内存是南亚nt5cc16,也就是128MB,闪存是8MB,系统还可以,不过没有ipv6,现在也没有固件更新,自己用无所谓。有兴趣的可以去刷openwrt,这个双mt7615还是可以,4*4mimo。整机配置也还可以,128MB也够用,不过刷机可能换16MB闪存才行。散热还是可以的,散热片堆上了,背面散热孔也很多,正面有点像小格栅的也是散热孔。虽然8620底部除了指示灯没有其他电路,但是主板大散热其实也更好,各个芯片不会堆在一块,发热的时候就不会产生交涉。机壳设计得大都有利于热量散发出去,只不过就看散热孔多不多了

网友:
天线好多,特能唬人!

网友A:
以前买过这款,稳定性还可以,不过现在WiFi6时代这个WiFi5的机器怎么说也是淘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这款,稳定性还可以,不过现在WiFi6时代这个WiFi5的机器怎么说也是淘汰了 ...

也并不能算是淘汰,因为有些人对路由器的要求不太高。
现在这几年,有一些中端、低端的手机和平板还不支持WiFi6,包括那些连WiFi的广告机、家用无线摄像头等也是。

又不是不能用
这又不是不能用,我用着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并不能算是淘汰,因为有些人对路由器的要求不太高。
现在这几年,有一些中端、低端的手机和平板还不支 ...

是的,家里人的手机都是wifi5,没必要升级到wifi6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家里人的手机都是wifi5,没必要升级到wifi6

嗯,我家里也是。

“系统用户界面”没有响应。

网友C:
供电这块挺简单,估计功耗不大,散热片挺实在呀,多少钱入的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这块挺简单,估计功耗不大,散热片挺实在呀,多少钱入的手。

海鲜市场19年入的150,当时来说很便宜,现在买也就100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