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某宝买的太阳能感应灯及更换电池。

楼主(2022-01-14):
正面的开关、探头、led灯板,只有一种模式,打开开关,使用太阳能板作为光敏,感受到光灯就不工作。

太阳能板

开拆,背面四颗螺丝

控制板及一颗18650电池,控制板真是小巧,电池容量也感人,换成6ah的。
电路板正面

换成软包6ah的,照明时间长一点,空间足够

网友A:
电路板正面呢?

网友:
充电充不满,最后电池饿死了

网友B:
板子另一面没看见啥样,红外热释探头和处理器呢?

太阳能板太小,电池电压会一直下降的。

网友:
这玩意换大容量电池没用,太阳能板太小充不满的,这灯板有2w没得?

网友:
换电池意义不大,因为这块太阳能电池板连那粒18650都很难充满~

网友C:
楼主貌似从新编辑只留一张图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正面呢?

重新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另一面没看见啥样,红外热释探头和处理器呢?

太阳能板太小,电池电压会一直下降的。 ...

重新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貌似从新编辑只留一张图了,哈哈

被你发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被你发现了

应该拍一个芯片图,想了解这类太阳能成品一般用什么芯片

网友:
耶,就两个pmos1个nmos,还有个Q6看不清,这么简单???

网友:
完全浪费这个6Ah电池了,看这个是人体感应的,电量应该消耗不了多少,还不如原来的单颗18650,在原来的配置上,只需要加个保护板就行了,防止用的少充的多,把电池充坏,附近也有人装,好像电池已经挂了,前几个月挺亮的,最近不行了,特别暗,应该是没有保护板,给电池充坏了

网友:
昨晚拆开一个,内部基本和你的一样,外观些微差别,太阳能板参数0.6W,5.5V,电池1200mAh,号称364流明

网友:
换大电池也需要换个大的充电板,不然充不满的。

网友:
加个4056保护板再换三洋或者三星,松下电池就好了。

网友:
这要换电池和换板子才行呀

网友D:
好久没见到有人发这种外观的太阳能灯了,
第五个图 是加了充电模块还是保护板呢,只能看到一个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拍一个芯片图,想了解这类太阳能成品一般用什么芯片

没有芯片,前后都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久没见到有人发这种外观的太阳能灯了,
第五个图 是加了充电模块还是保护板呢,只能看到一个角 ...

保护板,防止过冲过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