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鼓包了,换了电容后还是不行,后来逐个换后正常了,老师傅分析下...

楼主(2022-01-14):
电容鼓包了,换了电容后还是不行,后来逐个换后正常了,老师傅分析下什么问题。

27寸显示器,开机只显示蓝灯,无logo画面,黑屏。
拆开发现三个电容(25V 680uf)鼓包了,然后同时换了三个新电容,可是通电后发现指示灯都不亮了,测量通向驱动板的5V线上没电压。
然后把三个新电容都拆下来,又把鼓包的三个电容装上去,5V有电容了,指示灯也亮,还是无logo画面,黑屏。
然后拆第一个鼓包的电容,换一个新的电容,通电,正常了,指示灯亮;
再把第二个鼓包电容拆下,换个新电容,通电,正常了,指示灯亮。
再把第三个鼓包电容拆下,换个新电容,通电,正常了,指示灯亮。

为什么全换上新的就不行,难道要换一个通一下电,再换下一个吗?还是?这是什么问题。

下图红色箭头指向的三个电容为换了以后的电容。

网友:
你需要个esr表或者电桥

网友:
最好把旁边的两个电容也一起换了

网友:
变好的原因是你无意中动到了别处。直接全换新,动静太小,还没有碰到关键地方,再拆装几次机会就多了。

网友:
可能你换上去的电容还不如原来上面鼓包的
没有个简单电桥,想搞明白电容好坏,基本上个可能性不大了
有些万用表,还是能测出电容好坏的,但是有些电容的坏法不一样,反正就是万用表测量是好的,装上去就出问题
换个新电容,问题解决
解决办法很简单,电容全换,或者弄个电桥,diy的许老师电桥,铝壳的,成品也就2张毛爷爷出头,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网友:
焊接短路,直接就保护了。

网友A:
其中一只电容焊反保护了吧,我要是你就折腾到底,继续换上鼓包电容,然后全部更换新电容再试试,我还就不相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只电容焊反保护了吧,我要是你就折腾到底,继续换上鼓包电容,然后全部更换新电容再试试,我还就不相 ...

我要是你就折腾到底,继续换上鼓包电容,然后全部更换新电容再试试,我还就不相信了!

都是从这条路上一路折腾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是你就折腾到底,继续换上鼓包电容,然后全部更换新电容再试试,我还就不相信了!

都是从这条路上一 ...

我这属于不信邪那种,出现故障莫名好了,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故障再现。

网友:
是否把电容容量换大了哟

网友:
这个背光驱动眼熟,是不是冠捷的显示器

网友:
aoc_715g3727p02001003s_power_supply_sch

网友:
估计,5个电容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