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电圆锯的改装

楼主(2022-01-14):
大有电圆锯锯木头挺方便的,就是当锯小料或边条时,
保护罩有时会卡住木料,
我在保护罩上钻孔攻丝,
可以临时把保护罩固定住,
这样方便切割,
另外测试过,
这个电圆锯锯瓷砖不是很好用,
大概是转速低的缘故,
还是用云石机锯瓷砖吧。

网友A:
我买错了,当初锯木头想买的是电圆锯,结果脑子短路买了个云石机回来
看说明,云石机转速一万多,配送的木工锯片最高六七千,怕出意外锯片飞了,用了个现成的可控硅调速模块来减速使用,但还是感觉不好用,尤其不能倒装

网友B:
大有5833罩子是塑料材质,最好别锯木头以外的材质,而且电圆锯转速低,切瓷砖效率太低;云石机转速高,切木头没问题,就是容易把木头切糊了,最好干什么活买什么工具,受伤了不值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错了,当初锯木头想买的是电圆锯,结果脑子短路买了个云石机回来
看说明,云石机转速一万多,配送的木 ...

论坛混久了,啥工具都会有,我现在云石机一个,电圆锯三个

网友C:
锯木头还是买个链锯比较安全

网友:
我的圆锯也打孔攻丝锁住护罩了,不过我是在手柄上攻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论坛混久了,啥工具都会有,我现在云石机一个,电圆锯三个

我连小车床都买了,前辈们见天发帖,心里痒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锯木头还是买个链锯比较安全

链锯和圆锯不是一个作用的,链锯适合对付原木,电圆锯适合锯板子

网友:
已经吃灰了半年了,底板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连小车床都买了,前辈们见天发帖,心里痒的不得了。。。

看来有这病的不是我一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连小车床都买了,前辈们见天发帖,心里痒的不得了。。。

小车床小铣床我都用了十几年了,最近刚换的缝纫机电机,还能用几十年呢,这东西主要就是占地方,只要你有地方放,就能买,我记得两年前我大有工具一把也没有,现在在论坛忽悠下,有了大有电池6块,5401,2933,5833 吸尘器,车载泵,一堆了,

网友:
我的电圆锯和电刨买来两年了都没用过,还好是插电的便宜货,不然就太浪费了

网友E(2022-06-02):
引用 网友B:
大有5833罩子是塑料材质,最好别锯木头以外的材质,而且电圆锯转速低,切瓷砖效率太低;云石机转速高,切木 ...

5835定位是多功能的,5833定位是工地模板工的电圆锯。5835的外转子电机比5833内转子电机功率更大,5833除了干木头最好不要干铝啊、铁啊、更不要干玻璃石头。

网友:
云石机和锯确实不一样

网友:
术业有专攻,什么活用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5835定位是多功能的,5833定位是工地模板工的电圆锯。5835的外转子电机比5833内转子电机功率更大,5833除 ...

我用得就是5833,上150切割片,切镀锌管没有问题,夹片自己车了个原厂得太小,容易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错了,当初锯木头想买的是电圆锯,结果脑子短路买了个云石机回来
看说明,云石机转速一万多,配送的木 ...

还是再买个电圆锯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连小车床都买了,前辈们见天发帖,心里痒的不得了。。。

车床有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车床小铣床我都用了十几年了,最近刚换的缝纫机电机,还能用几十年呢,这东西主要就是占地方,只要你有 ...

握个爪,当年也是脑子抽风了,小车床、精密台钻、自己还D了台四轴雕刻机,脑抽用12mm不锈钢板线切割机架,为雕刻机又D了离心式吸尘器。电火花、点焊机、各种工具应有尽有,铜、铁、不锈钢、铝合金棒材管材板材一大堆……说出来都是泪啊!车库搞成了车间

朋友过来说:哥,哪天你不玩了,这些东西都送给我好不好?

那年,岳祖母去逝,她老人家收藏的大量的平时子孙们送的好东西,崭新的衣服用具家具堆成小山,按当地风俗,一把大火烧了一夜。

看着那一堆灰烬,脑袋又抽了。打电话朋友:兄弟,把你的皮卡开过来!拉了两车,问我:哥,几多钱?咬着牙忍着泪说声:喝酒!

断舍离这几年,倒也轻松,再也不会下班后窝在车库里几个小时忘了吃饭,也着实省下不少钱,家庭关系也和睦了。

偶尔想起,还是有点淡淡的忧伤,现在锔个茶壶,还得找人借回曾经属于我的电磨,用坏两根磨针还得说声:不好意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