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为什么热风枪焊显存不能用风嘴?

楼主(2022-01-14):
看到个视频说焊显存不能用风du,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局部温度高容易烧坏芯片,拆掉风嘴芯片受热更均匀。

网友B:
那是因为视频作者的热风枪装备太差,没有合适的风嘴。
最起码也需要858之类的,用稍大一点的风嘴。
858旋转风枪不会像850那样温度集中不可控。

最简单的例子,用850吹一张纸,350度不管有没有风嘴,纸很快就变黑了。但是用858或者更高级的旋转风枪,350度纸很难变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部温度高容易烧坏芯片,拆掉风嘴芯片受热更均匀。

比显存面积大的风嘴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视频作者的热风枪装备太差,没有合适的风嘴。
最起码也需要858之类的,用稍大一点的风嘴。
858旋转 ...

纸很快就变黑和很难变色,哪种效果好?是热量均匀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纸很快就变黑和很难变色,哪种效果好?是热量均匀的好?

当然是变色越慢越好,说明热量不集中比较均匀。

网友C:
大风嘴,能快速均匀把芯片整体加热,小风嘴只能局部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风嘴,能快速均匀把芯片整体加热,小风嘴只能局部加热。

不是风口等于或大于焊接对象就行了?

网友D:
纸慢慢变黑说明温度不够,这样反而不好,因为吹时间长了,对器件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纸慢慢变黑说明温度不够,这样反而不好,因为吹时间长了,对器件有损坏…… ...

到底是高温短时间好,还是低温长时间好?

网友E:
用习惯无风嘴

网友:
不影响吧,用旋转风的没事的,板子大最好底部用预热台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习惯无风嘴

吹小一点板子上的原件还得必须用吧。否则周围不全吹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