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大家看下这个屏幕一半正常,一半暗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1-14):
问题:开机后,左边一半画面正常;右边一半暗,还闪动。

背光看着应该是正常,老师傅看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调节一下刷新频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一下刷新频率试试。

试过了,不行的

楼主:
什么面板呢,逻辑板吗?

网友:
整个这个就是面板,直接换个新的吧。你这个没救了,维修成本太高,买个同型号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