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ZT-QS4 钳形万用表外观展示、详细拆解、对比测试

楼主(2022-01-14):
虽然手上已经有几个钳型电流表,但不是老旧就是用起来不顺手。最近众仪新出了一款ZT-QS4钳形表,看介绍是一块万用型钳形表,除了能测大电流的交流电流外,还可以测交直流电压、电阻、电容、温度、频率以及NCV功能,其价格也不贵,只有112元,所以入手一个体验一下入手新玩具,还是按老规矩,先跟大家分享。

一、开箱与外观展示

彩盒包装,包装盒正面印有产品图,上端有挂耳,方便上架销售

包装盒的反面印有一款ZT-QS9型的钳形表,看来这个包装盒是两个产品公用的

产品的收纳包,包挺厚实,现场维修的时候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也便于携带。

产品自带一副表笔和一只热电偶

随机的产品合格证、广告彩页、使用说明书和一根腕带

仪表整体看上去不错,钳头、档位拨盘和两侧护盖采用红色,表体其他部位采用黑色塑料

上图是钳形表的各功能部位介绍,采用的是商家的图片,显示屏跟实际有所出入,QS4型是显示4000字的,这个图片是6000字。

打开背光照明,在光线黑暗的环境下也能轻松测试,在打开背光照明时,前端的手电也一并打开,不能单独控制。

表的三围尺寸185*64*29mm

用三节18650电池比较一下大小,能够直观地看出宽度也就跟三节电池差不多

厚度比电池直径稍厚一点

重量为167.2g(不含电池),还是比较轻便的

用手握住试了下,感觉大小合适,握感舒适

上端的钳头,顶端突出部分是NCV感应探头,照明灯在钳头后方表体上

中间的档位拨盘及三个功能按键,拨盘的档位标记只有一个小小的圆坑,不是很明显,如果使用双色标记就会很直观,随便一瞥就知道在哪个档位

下方的显示屏及表笔插孔,显示屏为一屏双显方式,上方显示频率,下方主屏显示被测参数

右侧蓝色圆钮为背光、手电开关/数据保持按键,长按可开关背光(手电),短按数据保持

表的后背有电池仓盖,后背壳用两颗螺丝固定

打开钳口的样子,开口距离25mm

热电偶探头,可以作为点温计使用

电池仓,电极采用弹性金属片,跟电池接合比较好,但正负极长相相同,装电池时需要仔细辨别仓底的电池标记,这对弱视使用者不是很方便。使用两节7#电池,虽然没有锂电给力,但总比使用9V层叠电池好得多

现在就装上电池,看一下各档位的显示情况,这是自动挡,显示AUTO

这是电压档,显示的是直流电压,想要测交流电压,可按左侧功能键转换

这是电容、电阻、二极管档,测试时需要按功能键转换

这是温度档,上方小字显示华氏温度,下方大字显示摄氏温度

这是NCV档,显示EF

这是交流电流档,上方小字显示被测电流的频率,下方大字显示被测电流

二、拆解

首先把两侧的护盖撬开

拧下后盖的两颗螺丝,可以轻松打开后盖

打开后盖的全貌

钳头固定部分

黄色线为互感器线圈线,绿色线是NCV感应探头连线,红色和黑色线是手电LED灯线

表笔插座部位,两根线是屏照明灯线

拆下PCB板后的前盖

档位拨盘反面

照明LED灯罩

液晶屏及导电胶条

PCB板液晶屏面

细看拨盘触点部位涂油润滑脂

液晶屏触点和按键触点

pcb板原件面的电阻

牛屎主控,还是方方正正,很规整,一颗ET6221

电池弹簧触点和蜂鸣器

表笔插座和一颗绿色“小豆豆”

照明/数据保持微动开关

照明LED灯

背光板

钳头

钳头是用胶粘合的,打不开,所以里面的互感器线圈和NCV探头就看不见了。

三、测试

先测一下自动挡,看一下有什么优点,两表笔短接,显示0.000千欧,是电阻档

找个电阻测一下,显示101.9千欧

再测一下电池端电压,显示DC 7.85V,自动转换成直流电压档

表笔插到插座的交流市电上,显示AC 234.0V,自动转换到交流档
非常方便,无论测通断还是测电压,不会有烧表的危险,有电显示电压,没电显示电阻(通断)。

插上热电偶试一下温度档,显示74℉和23℃

再测一下电阻档的电阻值,这是1.022欧的电阻,显示1.0欧,这个表最低也就能测1欧的电阻。

测1.096千欧,显示1.097千欧

测101.7千欧,显示101.8千欧

测1.4864MΩ,显示1.483MΩ

测直流电压档,两节锂电,一个表显示7.845V,QS4显示7.85V

测一个12V的变压器输出端,一个显示AC 14.285V,QS4显示AC 14.28V

测市电,一个显示AC 234.3V,QS4显示AC 234.6V

测电容,一个显示0.9807mf,QS4显示0.95mf

下面测一下电流档

输入AC 0.25A,显示0.23A

输入2.5A,显示2.496A

输入5A,显示4.86A

输入10A,显示9.88A

接下来测一下QS4的工作电流,接入3.0V电源,打到自动挡的工作电流是3.178ma,电流很小,很省电,看来两块7#电池能用很久。

打开背光照明的工作电流是11.188ma

测一下最低工作电压,调低电压至自动关机,再开机,此时不能正常开机,调高0.01V电压至2.34V,再开机,能正常开机,也就是说QS4的最低工作电压是2.34V,此时工作电流为2.524ma,这个电压的话,最好就不要用镍氢充电电池了。

调高电压至3.6V时的工作电流为3.675ma。

继续调高电压至4.2V,工作电流为4.04ma,能够稳定工作,如果DIY成锂电供电的话没有问题。

测一下 NCV功能,靠近交流电源线,发出断续的报警声,但没有光报警,如果在噪音大的环境下使用有点不便。

最后看一下实际应用,测一个变频调速的风机

卡入变频器的输出线,测电机的工作电流11.69A,频率为33赫兹。

变频器上指示33.24赫兹

最后展示一下手上的钳形表吧,大个子是上海永红仪器厂99年7月生产的华球牌MG3-2型钳形表,最大测量1000A,这种笨重的表相当年摔碎了不知有几个,最后剩下这一个用到现在(其实十五年没用了)。小的机械表没怎么用,感觉不耐摔,叉型钳表是伊万科技2005年1月生产的,号称“智慧型叉钳表”型号为VC3211,当时也算不错的表了,没舍得用,放忘了,最近翻出来,表皮都发粘了。剩下的就是本文的ZT-QS4了,这个表是非常实用的,尤其是自动挡,不怕烧表,在现场维修中既可以测通断又可以测电压,一档搞定,他一定会成为工作中的好帮手!

结束!感谢各位大佬光临!发帖不易,欢迎打赏!

网友:
这个是第二拆机贴了吧

网友A:
最近看到几次这个表了,楼主评测得细致

网友B:
没有rom,改不了9999了,好像也不能测直流电流。。。
我买的个天宇的,可以

网友C:
还是蓝色色调好看
unit应该把红黑色申请外观专利
这样他们就只自己难看了

网友:
众仪的做工还是老样子,有点糙

网友:
稳定才是王道

网友D:
最多值60块,不能再多了。特安斯TA8315C都比这表便宜,功能一样

网友E:
你这个表比我的功能多,物美价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多值60块,不能再多了。特安斯TA8315C都比这表便宜,功能一样

刚查了官网, TA8315C不支持直流电流测量, TA8315D才支持

网友:
感觉外观就像万用表中的老人机一样,大字体,大按键的设计,实在让人欣赏不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TYPE-C充电的万用表,之前没注意买了个优利德的钳形表,结果居然不带自动关机的,正要用时发现按钮被误触开机把电耗完了,还用的9V电池。为避免这种情况,只得买个USB充电的9V电池来用,电池还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到几次这个表了,楼主评测得细致

感谢老友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rom,改不了9999了,好像也不能测直流电流。。。
我买的个天宇的,可以 ...

这个不能测直流,我很少测电流,尤其是直流,最看好这个表的自动挡,用起来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蓝色色调好看
unit应该把红黑色申请外观专利
这样他们就只自己难看了 ...

颜色嘛,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好

网友:
买了个带直流的,比交流贵多了

网友:
介绍够细致,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
钳表有时候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
遗憾不支持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表比我的功能多,物美价廉哦

你这个表是手机中的缺口苹果,不小心到地下心里会不会猛地一颤?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表是手机中的缺口苹果,不小心到地下心里会不会猛地一颤?

这个表,电阻挡只能拿来测通断,电压挡只能看电源啥的有没有电

功能比你这个少很多,也就电流档有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