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biss0001感应灯画PCB及问题求助

楼主(2022-01-14):
鉴于手里几个感应灯都存在问题,本着废物利用原则,自己画PCB,回用外壳和灯珠。
电路使用biss00001,第一次画PCB,立创EDA快速上手。结果如下, 所有贴片元件使用0805,方便手工焊接。板子宽度41mm,如果不集成灯珠,宽度在29mm。
电路直接接电池,未使用稳压元件。
2D图

3D图

问题1:如果要把热释电和光敏放在背面,如何操作?主要是热释电的3个脚要镜像到反面。

问题2:生成gerber文件时,提示过孔外径问题。操作时都是默认参数操作。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吗?

网友A:
把元件转为底层就可以了。
过孔的外径和内径不能一样大的

网友:
不会这个,要是有自己焊的板子套件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元件转为底层就可以了。
过孔的外径和内径不能一样大的

谢谢兄弟指导
元件转底层OK了
过孔问题还是没解决,过孔内外径是不一样,信息如下。

看提示应该是过孔外径必须大于24mil,默认的0.61mm圆整后是24mil,DRC的要求是24.016mil,所以不符合要求了。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指导
元件转底层OK了
过孔问题还是没解决,过孔内外径是不一样,信息如下。

你生成PCB文件的时候不要选择 检查DRC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指导
元件转底层OK了
过孔问题还是没解决,过孔内外径是不一样,信息如下。

我也是刚学这个遇到这个问题,在【设计】【设计规则】菜单里改下【孔外径】参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生成PCB文件的时候不要选择 检查DRC 就可以了

将外径设置成0.62,重新铺铜OK了。

另外请教下,如何把铺铜层删除掉,保留原有铜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外径设置成0.62,重新铺铜OK了。

另外请教下,如何把铺铜层删除掉,保留原有铜连线。 ...

把你铺铜虚线框删除了就可以了

网友:
也想做一个,可以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网友B:
你的电路图是仿的原来板子上的吗,biss0001一般都要用个3.3v的ldo,不然会乱触发,也可能是感应头质量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图是仿的原来板子上的吗,biss0001一般都要用个3.3v的ldo,不然会乱触发,也可能是感应头质量有区 ...

我这个是照论坛和bis0001的图纸画的,没留意稳压的问题。
拆解的灯我再看下。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