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一根高灵敏度外置双声道拾音咪头

楼主(2022-01-14):
经常用单反拍一些创作视频,内置mic虽然也是立体声拾音但是由于内置拾音,因此拍摄较远景物时拾音增益不得不增加来获得适当的音量,导致音频轨道底噪较高。于是想买一个外置拾音器,看了一下马宝,不是价格昂贵就是只有单声道拾音,单声道拾音应对语音录制还能凑合,但是应对有方向性要求的环境特效音采集就不能拾取声音的方位信息,因此需要一根低成本的高灵敏度双声道拾音器,灵敏度提高相机的音频输入增益可以调的较低从而降低音轨底噪。

本来全程制作过程都有拍照,但是无线传电脑编辑时意外损毁一部分图片制作过程,只能给坛友看后半段了。

首先用的52db 6x5 规格高灵敏度咪头,高灵敏价格低廉,很早红包撸的几乎没花钱。

咪头有了外壳是个问题,马宝成品外壳不便宜,于是用的废旧铝合金外壳耳机改造的。
如下图,中心红色做装饰环(咪头部分制作丢失只能描述过程了)。

原来红色外壳,侧面有金属进线套管,切除后填充

腻子打底打磨后喷漆,最后喷两遍光油,根部引线后粘死套热缩管。

顶部拾音孔,中心汇聚拾音可以屏蔽一些环境噪音和不需要的气流干扰。

送话器置于其中后再放一小块海绵,拾音孔用防尘网覆盖。 这样拾音夹角较开放式稍小,有利于屏蔽一些环境噪音,海绵可以防止一些气流声。

线买的现成的好像几块钱,3.5插头。

热缩管上下滑动可以调节两个咪头开度

咪头做完了开始制作夹子,一块稍厚一点的塑料片。

切成4小块

粗加工成如下形态

中间钻孔,孔径和引线相当。

修磨成如下形状

一共四个,这样束卡制作完成。

夹子单买也不便宜,主要是邮费,这两个是之前买珠宝钳卖家赠送的,正合适用在这里。

打俩孔

好歹扩孔

将束卡放到孔内

烙铁啥的烫一下就固定了

这样可以做立体声领夹咪头

反面

双夹一起增加固定强度,模拟领夹mic时。

也可以拆分独立夹持,适合环境音采集,立体声拾音可以拾取声音方位。

可以任意调整位置

整体外观,总物料成本也就几块钱。

可以用于手机或者单反等3.5插孔录制设备,实测灵敏度很高,带宽也比内置mic要宽,录制音视频底噪也比内置要低,采集环境声定位清晰,细节也要远高于设备内采集,增益和平衡可以设备内部调整。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外置供电的吗?????????

网友B:
今天人少,欢迎楼主携此设备前来采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外置供电的吗?????????

无源式不需要外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人少,欢迎楼主携此设备前来采访

这。。。。。。。我没有采访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源式不需要外部供电~

问题是,,你这个咪头的内部电路不是有个vcc输入吗???????
按理说应该需要一个供电来使其工作的

网友C:
从来没玩过录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这个咪头的内部电路不是有个vcc输入吗???????
按理说应该需要一个供电来使其工作的 ...

建议先了解一下mic试音电路和3.5 mic in 构造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玩过录音

用到时就会接触到~

网友:
单反效果就是牛

楼主:
是的比手机要强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外置供电的吗?????????

3.5mm耳机接口自带供电

网友D:
lz相机的微距效果不错,这种立体声录音设备适合女主播玩asmr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mm耳机接口自带供电

如果是自带供电那就说得通了,,没有深入了解过这玩意

网友:
我还以为楼主开始玩大振膜电容式话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相机的微距效果不错,这种立体声录音设备适合女主播玩asmr

那个需要更高的灵敏度,需要有源增益话筒~

网友E:
立体声录环境音很好,之前买了一个德胜的SGC-698枪式机顶立体声麦克风,性价比不错。当然自己做的更省钱了,有录制声音的试听文件不

网友F:
说实话,这个制作,最麻烦的是咪头的选择,我曾经试过十几个咪头,想做几个用于不同的地方,最后放弃了。

光电容式小咪头就有几十种之多,外形一样的都有好多,最后混在一起分不出来了,最后的办法是测一个扔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立体声录环境音很好,之前买了一个德胜的SGC-698枪式机顶立体声麦克风,性价比不错。当然自己做的更省钱了 ...

环境音采集还是分离式咪头比较好,可以拉开摆放从而拾取准确的位置信息,机顶麦虽然也是双声道拾取,但是两个咪头都位于管中挨的很近,这样也很难拾取准确的定位信息,只适合户外采访之类的人声采集应用,配合滤波电路限制在合适带宽能降低一些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这个制作,最麻烦的是咪头的选择,我曾经试过十几个咪头,想做几个用于不同的地方,最后放弃了。

...

是的,我也测试了好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