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交流PWM调速调温

楼主(2022-01-14):
交流调速调温,主要是给一个外热烙铁调温用,从网上买的模块5.9元,盒子2.1元,插座2元,保险丝盒1元,其他都是废旧利用

网友:
确切的说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调压模块。

网友:
楼上说的对,和PWM调速没关系,盒子很便宜

网友A:
这个应该叫做斩波调整功率, 叫pwm也没太大毛病, 不过调整是正弦波. 一般pwm调的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叫做斩波调整功率, 叫pwm也没太大毛病, 不过调整是正弦波. 一般pwm调的是方波. ...

知道了,多谢指教

网友B:
我觉得线板盒改比这种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线板盒改比这种方便吧

也可以,我是改着玩玩

网友C:
看起来像是可控硅过零触发的电路,输出的不是正弦波也不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是可控硅过零触发的电路,输出的不是正弦波也不是方波

有网友说是斩波

网友D:
给电烙铁用倒是也行,不过顶多恒温,焊接时回温应该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电烙铁用倒是也行,不过顶多恒温,焊接时回温应该不咋地。

是的,主要是给外热烙铁用,控制一下恒温

网友(2023-04-30):
一般焊接够用了

网友E:
旋钮刻度盘做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钮刻度盘做的好。

早就吃灰了!

网友:
可控硅调温,模块买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