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爱普生绿了怎搞, 是偏光片问题吗, 拆哪?

楼主(2022-01-14):
咸鱼买的爱普生6010投影用了几百小时吧,   今天想用下发现中间绿了一块,   这机实际使用2千多小时,   原厂灯泡,   咋这质量!   坛友高人看看哪里出问题?  要拆换偏光片吗?

网友A:
使用什么接口播放的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什么接口播放的画面?

机顶盒高清接口转电脑显示接口,   原来画面一切正常,   不用放半年时间了.

网友:
闲鱼收过一个   到货发现类似光斑,老板说光路上的镜片移位了,发回去修理了下又发过来。然后自己通电了两次就压箱底了

网友:
基本上报废了吧,修比买二手的还贵。

网友:
如果不是用的色差口,应该是内部问题,3LCD吧              猜的

网友B:
这个是合光镜上的片烧了,你业余的解决不了的,花100找个专业的就解决了

网友:
死翘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合光镜上的片烧了,你业余的解决不了的,花100找个专业的就解决了

投影大神,  具体是绿光液晶显示前面偏光片?  这庞然大物是无法寄修的,   能否联系你寄一片过来试修下,  玩过好几台了,  这台大壳最不耐用,  国产骗学校的产品,   意外断电它就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