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遥控开关、这个继电器能控制30安培电流??

楼主(2022-01-14):
想让它控制一个2200瓦特的电机,不知道打火厉害不,不知道几天会坏

网友:
28v下才能达到30A,240v时候20A

网友:
看起来够呛,试试才知道。

网友:
阻容寿命注定不长

网友:
做的比以前薅羊毛的西崖。。。差多了

网友:
加一个接触器,遥控开关控制接触器,接触器控制电机
遥控开关继电器太小了,控制电机肯定不够
再把阻容降压的CBB换成安规电容,延长寿命

网友:
外接一个25A固态就可以控制2200W电机了。

网友A:
不是不可以但是寿命肯定会缩短,要有余量~

网友:
绝对是虚标了,30A要4平方的铜线了

网友:
带大功率电器要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
我都是买最便宜的10A遥控开关回来加交流接触器 想挂多大负载就挂多大负载

网友:
要加接触器,感性负载启动电流很大

网友:
一定要用交流接触器控制

网友:
都没保护电路,直接上电机很快就完了

网友:
这要是个进口继电器我可能还会信

网友:
之前论坛买一个是工频变压器的,这个是阻容的太差了吧

网友:
这种继电器10安电流一分钟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可以但是寿命肯定会缩短,要有余量~

这个寿命会长一点么?

网友:
应该差不多,因为常见的空调里面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
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好几倍。直接用这个继电器控制,触点用不了几次就粘连了,而且这种密封继电器,散热是个问题。第二是电机启动瞬间电弧可能导致这个控制器芯片不工作或者损坏,看它的保护也做的不咋滴。推荐用这个小控制器去控制一个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