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一个好用的本地播放器小米电视自带的视频播放器好多视频都无....

楼主(2022-01-14):
麻烦推荐一个好用的本地播放器(安卓系统),小米电视自带的视频播放器好多视频都无法播出,不是没有声音,就是无法解码。

网友A:
VLC或者MX player吧,kmplayer也不错,国产的暴风可能也可以吧,没试过,手机上我是都换成VLC了

网友:
我用的MX player,目前看来还凑合,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LC或者MX player吧,kmplayer也不错,国产的暴风可能也可以吧,没试过,手机上我是都换成VLC了 ...

VLC播放器电视版本v1.6.0 Android版本,电视版的版本很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VLC播放器电视版本v1.6.0 Android版本,电视版的版本很低啊

没办法,电视版的APP本来就少,你可以试试手机版的,我记得里面可以设置电视模式

网友:
有tv版的 mxplayer

网友:
电视的话,用MXPlayer修改版或者当贝播放器就行了,不过不能解码不一定是软件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电视机硬件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VLC或者MX player吧,kmplayer也不错,国产的暴风可能也可以吧,没试过,手机上我是都换成VLC了 ...

nPlayer

网友:
当贝播放器,这个好用 还有播放局域网共享的和直接播放网盘的功能

网友:
暴风影音本地版,

网友:
KODI才是YYDS

网友B:
引用 楼主:
VLC播放器电视版本v1.6.0 Android版本,电视版的版本很低啊

Kodi,用了之后再也回不去potplayer,kmp之类的。手机电脑平板电视都是Kodi,有很多关于改成中文之类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Kodi,用了之后再也回不去potplayer,kmp之类的。手机电脑平板电视都是Kodi,有很多关于改成中文之类的教 ...

另外再说个,如果电视机出现无法正常解码,十有八九就是硬件芯片跟不上时代,无法解码h265,那换什么播放器都是白搭。无非就是别的软件放不了,这个软件能放,但是卡得不能看,或者音画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