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问问无刷驱动板输出反向转动

楼主(2022-01-14):
改变线位置能正向转动嘛。板是以前买的。接上去反转。

网友:
无感的可以,有感的不行

楼主:
有感到的啊。。接8根线呢。。

楼主:
不行只能做风扇驱动。。反向放吗

网友:
不要光晒美女,你倒是把电机弄出来哇!

楼主:
跟电机有关系吗

网友:
电机36V。驱动板20~25V可以用吗?理论上这种电机具备正反转功能。

楼主:
驱动板也不贵,那时3元一个买的。。反转就没啥用,有可能设定是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板也不贵,那时3元一个买的。。反转就没啥用,有可能设定是反转。

驱动板那几个接口拍图清晰点。感觉你这个电机不是匹配这个驱动板。反转估计很慢很慢。

楼主:
原来就不是原配的。。你要看看就看

网友A:
霍尔换相的话,可以调 霍尔线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换相的话,可以调 霍尔线序啊

有空试试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