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跟风还是刚需?WY815P二合一焊台到手

楼主(2022-01-14):
直接上图

没有拆机,到手主要搞了搞支架

一个角码,三个转接条,稳如老狗

破处,第一次用风枪,把之前反接烧掉的mos换了,满血复活

网友:
这个是牛肉不是白菜

网友A:
多少钱买的?

网友B:
还缺少一个铁板烧,加热台配合风枪可以轻松干大面积的模块,芯片这些老顽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

388,报暗号多给个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缺少一个铁板烧,加热台配合风枪可以轻松干大面积的模块,芯片这些老顽固 ...

我有两个大家伙铝壳电阻,直接就能煎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388,报暗号多给个烙铁头

这要修多少东西才能回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修多少东西才能回本

你得这么算,找维修佬拆换一次几十块要吧?几次就回本,还白得个焊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388,报暗号多给个烙铁头

这都不是牛肉了,这是,龙肉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修多少东西才能回本

有些东西为了想得到(拥有),不是做维修的也没有回本可言…

网友C:
这个烙铁还是挺好用的,买了有两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烙铁还是挺好用的,买了有两年了

下面那个是点焊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那个是点焊机吗?

也是先期的文宇焊台

网友:
喝大酒 喷大话 勿笑勿笑

网友:
看抖音新出来一种激光焊台,换件跟玩一样

网友:
用着不赖150w用着挺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修多少东西才能回本

爱好就不能说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修多少东西才能回本

这个815P焊台看起来有些小巧,给人感觉像个玩具,但实际上功能、性能并不差,介于快克203、205之间。

这个815焊台,标称150W功能,但实测可以达125W,如果通过刷固件后,完全满135W运行是没问题,但也不得不说缺点----------
1、烙铁手柄的高频涡流加热圈老化比较快,这与定制加热圈有关:手柄是快203的,想要小巧又要大功率,必然要牺牲另一部分,但正常使用300小时应该不是问题。
2、焊台过于小巧,无论是风枪还是手柄,都可以拖着焊台跑。提过建议,但开发者一直死活不去另设计一套座子。
3、烙铁头感应电的问题。如果三线交流电有良好接地,感应电可以忽略不计,最大只有0.2331V;没有交流端接地线,动手能力强一点的,自己在接地串一个5M电阻就能解决好。

网友:
不是350就可以搞一套吗,涨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