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了十几年前的多普达手机,带键盘的wince系统

楼主(2022-01-14):
拆了十几年的多普达手机,带键盘的,wince系统,当年的高端机啊。。。
两台一模一样,当年一台手机换了,可是里面存了很多资料,异想天开的,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寻思可以移花接木的把资料弄出来,谁知道两台都这样了。。
现在就是一个主板,两块屏幕,这种屏幕能用什么驱动起来吗?当个小屏幕用还不错啊。

网友:
也有2个800系列,不开源,只能刷机。

网友:
当年这东西还没有加密的把
把闪存干下来看能不能直接读数据

网友:
我当年的P800, P800W,P860还是8几0来着,都不在了,有丢的,有摔坏屏幕的,有电源模块烧的,算了,只是记忆了。

网友:
我抽屉里现在还有3,4台侧滑键盘机在,都能用,就是没啥好玩的了。这种屏一般都是TTL的屏,加个转接板能直接用在2440之类的开发板上

网友A:
当年的梦想机,可惜还没用上苹果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梦想机,可惜还没用上苹果就来了

HTC、黑莓,都玩完了。

网友:
htc的子公司

网友:
以前有部 夏新 键盘机,也是走win的移动系统,所以关机没闹钟

网友:
玩过一下平板就来了,它就匆匆下台。

网友:
见过当年的部分机型 还是直插SD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