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E530锂电式热风枪开箱篇~

楼主(2022-01-14):
得伟DCE530锂电式热风枪开箱篇~

家里有一把热风拆焊台,但是那台安泰信852D是气泵式的,非常占地方,平时扔在柜子里很少用。

吃灰很久了
有时吹热缩管,特别是PVC热缩管的时候,用打火机烤很容易把管子烤烂,去拿安泰信吧又太麻烦了,拿出来收回去都很耽误事,然后就看到了得伟的20V热风枪……

下单……

前一天下午拍下,晚上从青岛发出,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中通真给力!
不是行货,包装盒正面有中文,可惜是繁中的,店家给保一年。企业店铺应该还是靠谱些

盒子另一面,没有什么字符了,左下角有温度和流量

取出,里面就主机一支,转角吹嘴一个,扁口吹嘴一个,说明书保修卡各一个

热风枪底部的序列号,21年生产的

外包装盒序列号,与热风枪身的序列号一致
这算是“二码合一”了吧

枪身侧面,热风枪的塑料材质,从手感上,更加坚硬和光滑一些,可能是耐高温的材料
与得伟的手电钻、电锤等工具的手感完全不同的

另一侧的铭牌
热风枪功能比较简单,只有两个档位
低风档288度,高风档532度,不能多级调温
不过这完全够我用啦

枪头贴的标签。
我试着开了几分钟,枪头这里是凉的

枪身顶部的档位开关
这个设计与手电钻非常像

枪身后部的进风口。不但正后面可以进风,两侧,以及斜向的四个角都有进风口
试了试,即使使用手堵着进风口了,机器的出风量还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

扳击开关是防误天的,需要把那个小弹片向上提起来,扳击才可以按下开机
这个风扇不是调速的,所以轻按重按都是一样的风量。按到底以后,侧面的锁定键可以按下,就可能松开手持续开机了

热风枪手柄底部的照明LED
虽然亮度不高,但是使用非常方便。只是这个LED不带延时,停机即灭(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出,热风枪的塑料与电池的塑料是不同的。热风枪塑料更光滑,纹路也不同。摸起来手感完全不同)

枪身可以躺着向上吹风,非常方便
由于进风口有好几个,所以躺着使用并不影响出风

打开高档以后,里面的发热丝明显发亮,温度很高

这些都可以做为它的“粮食”,真的很方便!

放到柜子里,你能找到它在哪儿吗?哈哈!

缺点有二:
1.机器用的不是无刷电机,所以风机的噪声很大很难听。本来想试一下4Ah的电池可以用多久的,但是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噪声,算了吧
2.得伟并未标示热风枪的功率,也未标示每Ah电池可以在某个档位用多久,这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博世的18V锂电吹风机就标示的有功率,可以大概估算出使用时间)。

这款热风枪,完全不像得伟插电式热风枪那样子又是数显的又是多档调风调温的
功能简单,但是因为是用电池的,所使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试了试,用PVC管给18650电池包个皮,很方便,再也不怕用打火机给热缩管上烧个洞啦

网友A:
我有点好奇,这么多电动工具,多久能用到一次啊

网友B:
应急用用还行,续航是个问题~

网友C:
这价格。。。
买不起买不起
我觉得打火机烧热缩管也挺好的

网友:
看起来是抚摸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好奇,这么多电动工具,多久能用到一次啊

不经常用,但总是会用到的。
平时工作的时候偶尔也会带着电锤和冲击钻给客户打孔安装设备,冲击批用来拧金属膨胀栓。
其余的工具都是家用的。比如我阳台上做了两个简易的实木柜子,就用到了电圆锯和曲线锯。

网友:
就为了热缩管,买这玩意,大炮打蚊子
5毛钱打火机处理热缩管妥妥的

网友:
这个保养电池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急用用还行,续航是个问题~

锂电工具,图的就是方便嘛~
电池多,续航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
买不起买不起
我觉得打火机烧热缩管也挺好的

嗯,是的呢。不过打火机只能烤普通热缩管,烤超薄的PVC电池皮,是不行的呢。
一烧一个洞,两烧一大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呢。不过打火机只能烤普通热缩管,烤超薄的PVC电池皮,是不行的呢。
一烧一个洞,两烧一大洞{:06 ...

我有电吹风
还有热风枪
是在不行还有烤箱

网友D:
我小的打火机,大的古董万里电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电吹风
还有热风枪
是在不行还有烤箱

烤箱好!我也想买个可以恒温的,无奈用处是在不多,买了也是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小的打火机,大的古董万里电吹风。

能吹热缩管的电吹风,温度得多高呀,哈哈
我只有一个电吹风,是媳妇淘汰给我的小飞利浦。我给她买了个康夫的以后淘汰给我的。
电吹风还是戴森的好,就是太贵了,实在是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吹热缩管的电吹风,温度得多高呀,哈哈
我只有一个电吹风,是媳妇淘汰给我的小飞利浦。我给她买了个康 ...

我这种老古董的铁壳电吹风时间长一点,电路板的元件都能吹下来
吹头发新手勿用。

网友E:
我买了把插线的  用着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把插线的  用着很不错

插电的功率大,使用效果好。
锂电的还是图方便,而且因为需求量小,并且还要有锂电保护电路之类的,所以价格太贵了,注定是小众

网友:
很漂亮!工作需要就买,没毛病!

网友:
楼主的德伟工具不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电的功率大,使用效果好。
锂电的还是图方便,而且因为需求量小,并且还要有锂电保护电路之类的,所以 ...

量少 不方便拉线的地方  还是锂电的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