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出现高配版210随身WiFi,1GB+8GB 可玩性增加爽歪歪(附刷机Root总结)

楼主(2022-01-14):
0. 高配版随身WiFi我的购买链接:某宝搜索恒源光数码即可

1. 我最近在某宝19买的高通210随身WiFi,硬件和软件系统都如出一辙,配置都是最渣的512M+2GB版本,开机只剩100多M内存,跑自己写的爬虫或者服务器程序时不时重启,非常不稳定。

2. 前几天偶然在某宝买到9.9的随身WiFi,到手后查看配置,
居然是1GB+8GB,配置加倍,价格却减半(不过现在好像没有9.9的了,19.9好像还有)
下面来看两个版本配置对比图:

看下外观,和其他210的没两样,内部板子也一样(就不上拆机图了),只是flash和ram增加:

后方带有SIM卡槽:

3. 高配版随身WiFi到手后插电脑不能直接识别USB,所以就先短接USB进入高通9008模式(USB线负极与负极旁边那条线短接开机即可进9008),9008模式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

使用MPPG工具刷机和备份系统,软件界面如下:

这是高配版分区情况(data分区5GB以上):

自制的高通刷机线(加个轻触开关短路USB)

软件下载链接全在这里了:
https://cloud.189.cn/web/share?code=IfmyemmeemQn
4. 高配版WiFi无法链接USB,我也懒得去开ADB了,直接用MPPG给机器刷沧海时代备份出来的ROM吧
(沧海时代ROM默认就是开了ADB的,刷完就能连电脑了):
沧海时代刷完开机显示这个:

ROM备份分享一下(使用MPPG软件可以备份和恢复所有分区):
https://cloud.189.cn/web/share?code=u6rYBzJJnEfu

5. 刷完之后可以开机,ram可以识别到1GB,不过flash无法识别8GB,只显示备份ROM的2GB,
不过不用担心,只要格式化一下userdata分区,data分区就变大了:
格式化方法,进入fastboot模式,执行以下代码:
fastboot format userdata

执行完再重启就可以了

6. 刷了能用adb的ROM,就可以安装Magisk来获取Root权限:Magisk通用方法获取即可:
(先把从设备里导出的boot.img使用Magisk App打上补丁,再把新的boot.img刷回设备即可)

也可以直接使用我导出的boot.img:

7. 获取ROOT权限之后优雅地卸载系统软件(使用 pm uninstall):
adb shell
su
pm uninstall --user 0 com.smartship.wifihotspot

卸载后APK包还在系统目录里,手动删除即可

8. 进入fastboot对分区进行操作(清空,格式化,写入镜像等)
adb reboot bootloader
fastboot format userdata
fastboot flash boot boot.img
fastboot reboot

9. 自己写个安卓Launcher(Launcher就是桌面,开机就会运行,系统也不会杀死它,
可以用来写个开机就运行的服务器,或者定时爬虫)
Launcher也是一个安卓APP,只不过启动Activity的配置与普通APP有所不同
(下载AndroidStudio新建即可,后面附一个开源)
<activity
            android:name="com.mibox.common.ui.MainActivity"
            android:exported="true">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MAIN" />

                <category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category.HOME" />
                <category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category.DEFAULT" />
            </intent-filter>
        </activity>

10. ADB远程连接(远程连接关键就是在配置文件/system/build.prop加一个端口配置service.adb.tcp.port=5555即可)
service.adb.tcp.port=5555

先把设备连接上WiFi,查看一下设备IP地址,再执行
adb connect 192.168.0.5
adb shell

* 最后附一个自己写的210专用纯净Launcher桌面,源代码开放

源码开放地址:https://gitee.com/zhuhai-wifi/UsbWifi210Launcher
附件下载:

结束了,希望以后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随身WiFi玩法和用途,
大家买到ROM不一样的设备,也可以一起共享下固件一起玩啊

楼主:
购买:某宝搜索恒源光数码即可
另外,随身WiFi的蓝牙其实是可以用的(512M版的也可以的),
所以配合一个蓝牙音箱,就可以用随身WiFi做一个网络音箱,我下一步打算搞一个。
就是系统自带的设置太坑,被改了点击没有反应,有空看看怎么改好

网友:
高端产品啊
不错不错 支持下楼主

网友A:
刷机工具能分享下吗

网友B:
能否问一下你是如何查看系统界面的啊??????我也没有看到该随身WIFI有显示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问一下你是如何查看系统界面的啊??????我也没有看到该随身WIFI有显示屏呢 ...

电脑上下载个scrcpy,只要adb能连接,就可以投屏,安卓5.0以上都可以
https://github.com/Genymobile/scrcpy
如果是安卓5一下就用Vysor或者ARDC这两个软件就可以投屏

网友C:
这么高端的玩法? 第一次见。

这个wifi加一个太阳能板子可以在野外给监控摄像头提供网络了

网友D:
  觉得配合ESP32做物联网服务器都够用了

网友E:
高手,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面具什么的怎么搞

网友F:
也刚刚买了一个。看到月8元套餐挺便宜,不知道是不是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上下载个scrcpy,只要adb能连接,就可以投屏,安卓5.0以上都可以
https://github.com/Genymobile/scr ...

感谢告知,,,,,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工具能分享下吗

已分享了
软件下载链接全在这里了:
https://cloud.189.cn/web/share?code=IfmyemmeemQn
用MPPG那个就可以备份和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面具什么的怎么搞

面具搞210的wifi就是先把boot分区导出到boot.img,再用面具对boot.img做补丁,再把补丁生成的boot刷回机器,机器就roo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配合ESP32做物联网服务器都够用了

是啊,要是这个板子可以多引出点IO,就可以直接玩了,目前只有3个LED的IO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刚刚买了一个。看到月8元套餐挺便宜,不知道是不是坑。

要用这个上网的话可以插外置卡,自己去办想要的套餐,一般都有办法切换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端的玩法? 第一次见。

这个wifi加一个太阳能板子可以在野外给监控摄像头提供网络了 ...

应该可以,只要有电就能玩

网友G:
十块二十还是可以玩玩的,再高不然整个旧安卓手机

网友:
大神玩家一出场就是高端的玩法!!
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十块二十还是可以玩玩的,再高不然整个旧安卓手机

是啊,十多块钱的廉价玩具,而且方便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