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GB-58XT-01 求个土狗跳线 Check setting about Toggle pin

楼主(2022-01-14):
原来的板子坏了,搬下颗粒,东芝黑片,求指导下士狗跳线。
wechat_upload164215877461e15ab6e6625
wechat_upload164215877761e15ab97a929
wechat_upload164215877961e15abb0f26c
wechat_upload164215878061e15abc259ce

网友:
我的方法是在主控正反面用一个5k左右电阻一个个焊上试,如果空的焊盘不多的话。

网友:
如图,红圈这里

网友(2023-07-31):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同样的问题,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