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双频千兆室内接入点ap1200gc v2拆机

楼主(2022-01-14):
今天整个硬货普联TP-LINK的企业级设备ap1200gc,全千兆接口,千兆速率,市场价120+,90拿下,这个是gc版本
科普一下ap12系列关系树:1200gc有个祖宗ap1200c poe简称1200c,gc是1200c更新主板的名字,1200c只有poe电源接口,gc则是dc、poe两用;1200gc不仅有个弟弟ap1202c和妹妹ap1201c,他们都是百兆口方案,还有个哥哥和几个堂兄ap1200gp、1205gp,哥哥们是工地上的扛把子,整天在户外工作,也就是室外ap。
——————————离谱线分割——————————
外观:白色波浪形设计,其实设计很现代化,简约的造型,流畅的线条,还是比较美观的,和它的好大哥ap1208gc相比起来小巧了许多。

ap1200gc作为一款企业级设备,凭借千兆口和标准的无线速率在市场有很高的热度,1200gc刚出道叫1200cpoe,首发应该在15-16年左右,当时将近600元价格,现在全新官网300多,二手市场120。TP-LINK的ap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胖瘦一体,可以通过一个小拨动开关进行调整,fit模式带机量更大,整个ap通过AC控制器管理,但是用tp的企业级路由器也可以进行管理,组网成本也可以压低。fat模式不能拨号和静态,想用这个拨号上网就算了,这个太拉了,企业级设备图的是管理系统。

拆机一览
主控和射频:qca9563,兼2.4ghz芯片,支持3*3MIMO,64qam比较老的CPU了,包括小米的路由器4pro都在用它,性能一般,但是稳定,基本上没出现断流什么的,就是tp的系统有点问题,配置多ssid设备会掉线。功放芯片是sige的2565t,信号还行

5G射频:qca9886,支持2*2MIMO,9886各位见得多了,上面有一层碳化硅散热片,散热片不用合金该用碳化硅更轻,散热速度也快。不仅仅是2.4g有射频功放,5g也有,不过体积小字小看不清,但是这个是集成了lna的功放

千兆交换芯片:ar8033,没有这芯片整台机子都跑不上百兆

内存:zentel力积的64MBddr2内存颗粒,带机量主要取决于这个内存,官方的带机量写着是25-35台,这个不错
闪存:华邦windbond的8MB的25spi闪存,里面是这台ap的序列号信息和系统flash

看看它的内置天线,别小看内置天线,本质上和外置天线没有区别,信号也一样,这小小的金属片搭配了功放,覆盖200㎡毫无压力
总结:罕见地出现双频双功放,这在家用路由器上见到次数不多啊,系统一般般,所以不用fat模式。我现在用它配合war1208l覆盖组网,家里没有一个角落不是满格5g信号的

网友:
自己对比下来,除了linksys, 所有带 link的,都是无论看起来多牛逼,其实用下来,都是渣渣。

网友:
tplink
前两版还行
越往后缩的越狠

网友:
看用料还行,有独立功放,固态电容、钽电容都不缺,功放周围还有不少MLCC。

网友A:
咸鱼上能找到这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能找到这货吗

多,还一种三角形的,我都卖了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还一种三角形的,我都卖了几个

海鲜上没找到这价格的

网友:
我这给仓库用的1202gp,覆盖范围确实很广,隔了仓库墙,50m外信号还是满格

网友D:
你测速看看能跑到千兆,通过交换机达到全千兆的普联产品很多,我以前买过TPlink的全千兆路由器,只是有线显示千兆,实际主控发射的信号根本达不到千兆,连接5G,测速速只是百兆水平。2.4G根本跑不满百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鲜上没找到这价格的

我90多卖的,咸鱼可以砍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测速看看能跑到千兆,通过交换机达到全千兆的普联产品很多,我以前买过TPlink的全千兆路由器,只是有线显 ...

这个没问题,2.4g跑不上百兆很正常,5g跑得到450mbps,跑满400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