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些锂电池上面标的198TV,168VF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1-14):
看上去有些高大上啊,应该属于高压高续航的便携设备吧

网友:
上面标的198TV,168VF的,是什么意思?

198TV,能联想的到是:CCTV
168VF,能联想的到是:电压168伏特,凶围的F杯。

网友:
中国特色标识,你当时花纹图案就行了

网友:
不是通用标准标识,你就当做是扯淡随意写的吧,随便用个镓原件,就吹自己是氮化镓,什么都号称纳米科技,同样道理。凡是时尚和非标标识的产品,我基本都不买,智商税99%。

网友:
看见这标识都可以扭头走人了,百分百垃圾电芯

网友:
有标识的还好
没标识的蓝皮

网友:
看见这种标识一律绕开

网友:
没有实际意义,只是国内寨厂的销售小伎俩,一般来说同一个链接里不同套餐选择时所带电池上标注的数值越大则内部电芯越多,仅此而已,看着很牛B的样子,动辄168VF,198VF,其实也就是12V或者18V电池包而已,正规大厂生产的电池包是不会使用这种标注方式的,而是直接标注电压容量,如18V,4.0Ah这样,所以看到这种168VF什么的标注就知道是寨厂出品了,不建议购买

网友:
当你和它顶真时,它说是型号。

网友:
客服说那是电池型号。真实容量都是很小的字标起来的,要么就不标。

网友:
就是忽悠小白的,让你以为电池电压是168V,功率大啊,动力强啊,好用啊
你去投诉,人家就会告诉你这是只是电池型号

网友:
这是中国特色
在外国严格的执行标准下 这些标注是要吃官司的

网友:
主要是想骗人,没其它意思

网友:
pdd大把9800FV,看个乐就行

网友A:
曾经看到过98VF,以为是98伏或者9.8伏的,结果拿起充电器一看,充电电压20V

网友:
意思就是想蒙你,故意想让你以为是98V、168V,V就是V,多一个点它都不是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经看到过98VF,以为是98伏或者9.8伏的,结果拿起充电器一看,充电电压20V。 ...

起码充电电压没有乱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码充电电压没有乱标

充电器也不敢乱标呀,用错充电器可不是闹着玩的,标着198V,真的用这个电压充电,想想都怕定时炸弹呀

网友:
要就发,一路发